入手美嘉欣F45,开贴更新感受。欢迎高手指导新手参考。

楼主(2012-10-09):
很小的时候就想玩航模,苦于一直没机会。现在工作了重拾童年梦,在耍了一架三通一架3.5通玩具后入了自己的第一架四通——美嘉欣F45。
先上个鸡鸡图

身边没有航模爱好者,东西就靠自己摸索了。之前的两架玩具这这货都是淘宝淘的,买了全套。两电池、配件、摄像头和练习架。

==================================================================================================

中午到手就到安装练习架,到开阔地试飞。第一次飞四通,效果不理想。外加风的影响,基本属于贴地滑行。中午飞了一块电池。

晚上带上两块电池再战,深深感觉练习架造成的抖动无法忍受。炸鸡咱也认了!!!拆!!

拆除练习架后,飞机果然稳定很多。有惊无险飞完两块电池(中途突然风大,一度差点吹出控制范围)。

目前目标:10块电池内稳定飞行!加油!!

-----------------------------------问题求教的分割线---------------------
1、尾桨控制前后时飞机抖动是否正常?
2、如何在控制侧飞时保证油门不变?目前侧飞时经常导致油门变化飞机上下波动。

网友A:
不是我给楼主泼冷水,当初我花380大洋买了一架F45令我失望极了,这个直机机身太重,电机负荷过重,一块电飞下来电机烫得能烤肉,飞十几块电池,主电机就会报废。我的主电机连续换了三块,后来实在没兴趣换了。而且动力不足,抗风能力较差,还不如V911。建议改无刷,否则可操控性实在太差。

网友:
1、纵摇,四通锤子机的通病,尾巴越重越明显。
2、正常,练习油门补偿。

网友:
有兴趣的话可参考我之前的一点感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a2f8ae0101aw05.html

说重点:
1、遥控器切换到模式四,重视 侧飞 功能的学习使用(左右手油门看自己习惯,但把油门和转向设在一边,前后、侧飞设在一边);

2、把遥控器舵机灵敏度调低一点,40%左右(这个自己掌握,调整后又需要慢慢适应),练习对尾悬停:

就是对着尾巴练习悬停,这个一定要坚持长久的练习,这样你才能学会控制F45!而不是被动地手忙脚乱的修正方向(然后一个失误坠机)。

然后慢慢提高飞行高度,同时慢慢提高遥控器灵敏度。练习手的协调能力。

如果你也是和我一样自认为三通道的玩具飞机玩得很好了,突然来到四通道的F45却控制不好,那么请留意一点:
三通道和四通道的飞行方式有着很大不同,不要继续用三通道的方法来飞F45!从头开始学四通道!

一个人单飞,开始的几天,完全莫不着头脑,学会对尾悬停后才有突飞猛进的进步,2个月间断的摸索,投入1600多,尸体2架多。。。。
第一个电机快速报废后直接上了无刷,动力、发热解决了,但油门感觉比原装370要难一点点。

单桨真像是自行车,一学难忘,学会容易,不过提高还是很慢。

450组装好,暂时摆设一下,模拟器技术未达标之前,伤不起啊。

网友:
你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飞机前后摇摆、晃动还是抖动?如果是摇摆的话,把电池线稍微整理一下,尽量别让长长的线在机身两侧,最好大部分整理到下方,当然不可能是全部,毕竟插头在左侧嘛;另外检查下飞机的平衡,这个只能慢慢摸索,我也表述不清楚,我的开始这个问题很严重,飞高就摇摆得厉害,但炸机N次,拆解,整理了N次后,现在平稳多了,基本上不会摇晃了;另外,摇晃时可调整飞机前后修正试试,有时候也能恢复平稳。

如果是抖动,可能是平衡杆弯了,或者桨哪里有点问题,注意在低速运转(很低的转速)目视检查看看,注意安全。

另外,如果是大舵量的时候才抖动,那是飞机的制造精度问题,毕竟这个只是个入门级的单桨,舵量控制得尽量小一点,或者在遥控器微调中限制舵量。或者自己慢慢看是哪个部件尺寸不那么吻合,找到问题后,有机会慢慢换掉。

第二个问题,建议调整到 遥控器 模式4;详见我上面的回帖。

楼主:
谢谢!经验很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给楼主泼冷水,当初我花380大洋买了一架F45令我失望极了,这个直机机身太重,电机负荷过重,一块电飞 ...

现在四通锤子机的电机都是在超负荷运转,我就不明白,厂家为啥就不愿意把电机功率往上升一级呢?成本能增加多少?!

网友: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其实f45很好改主无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四通锤子机的电机都是在超负荷运转,我就不明白,厂家为啥就不愿意把电机功率往上升一级呢?成本能增 ...

九鸟106A飞了几个月,电机好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四通锤子机的电机都是在超负荷运转,我就不明白,厂家为啥就不愿意把电机功率往上升一级呢?成本能增 ...

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愿意出钱,F45很容易改无刷(甚至有改装好的成品的无刷F45出售),就是尾电机。。。。。

好像双无刷的机器只有华科尔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九鸟106A飞了几个月,电机好好的

但这并不影响电机超负荷运转的事实。看看电机的额定电压再看看电机的实际工作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愿意出钱,F45很容易改无刷(甚至有改装好的成品的无刷F45出售),就是尾电机。。 ...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双马9116,可以上370电机而不是180. 美嘉欣F45则可以再高点,或者无刷。但是似乎厂家没有这个打算,就拿双马9116来说,你觉得把180换成370在成本上能贵多少呢?

网友:
只能说企业家追求的利润,而我们所希望的是品质!

网友:
拿分走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70主电配20N尾电是一种标配,飞轮的也是这个配置。不过F45的确有点偏大,如果把金属机身换成碳纤板的还能轻 ...

单独的370电机我也买过,价格非常便宜,差点一次买了一打!但电机齿轮不好买;原配那个齿轮很难拆下来。有拔齿器会很容易,但拔齿器也不便宜啊。

另外,后来我放弃370电机的原因是:一次高飞,正在降落的过程中,原装370电机线圈脱落,电机直接卡死,扫齿,然后大桨也卡住了,F45一点缓冲都没有的从几十米空中“自由落体”。后来捡回尸体,拆开370电机检查,傻眼了,线圈接线从换向器上脱落了。。。脱落的线圈直接卡住了转子。。。。线圈换向器和碳刷都几乎还是全新的,磨损比我想象的小很多。。。。后来自己焊上线圈,焊点非常饱满、到位,正在暗自高兴、得意的时候。。。起飞,加油。。。。悬停。。。。又一次重重的空中停车直接自由落体,还好这次高度非常低。。。。线圈接头原来是压在换向器上然后再点焊的,我修复后只有焊接,高速转动的时候又脱落了。

电机便宜可以反复换,但飞机摔几次,(陀螺仪)电路板必坏。。。。这个可就不便宜,也没有代用件了。

所以我果断放弃还在路上的370代用电机,马上拍了无刷组件,直接上无刷。

到目前为止,挂了3个尾电机,两块电路板。。。感觉F45在手中有点成个泥塘了,继续玩,配件消耗太快,暂时又没有其他合适的替代机型。

最近尾电机又很快挂了1个,直接换向器脱落,换向器和碳刷几乎是全新的。。。。我RP也太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