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三叶52发动机的化油器问题

楼主(2012-10-09):
请问各位 三叶52发动机的化油器 能玩得直升机吗
有人说飞着都能震的怠速油针自己转
我现在有台风神50是这发动机 原装这种化油器 想 普通悬停 和3D下不知道能OK不
或者有什么技巧能弄好?

楼主:
本人学生目前没钱入手OS等发动机和化油器了 三叶52化油器 飞的话会危险容易出问题不。。 飞飞3D 和航线差不多了

网友A:
为什么不去买你这颗发动机原装的化油器呢?

网友B:
油針震到自己转是擋油針的問題   飞3D 和航线是差很多好不好  可飞3D 或要飛3D最好別没钱入手....  飛省一點如小電直你會開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去买你这颗发动机原装的化油器呢?

。。。额 我这自带的就是这原装的。。听别人一说 这么多问题。不太敢直接用这化油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針震到自己转是擋油針的問題   飞3D 和航线是差很多好不好  可飞3D 或要飛3D最好別没钱入手....  飛省一點 ...

额 没看太懂? 这化油器可以的吗  额。。木钱 不过已经入手很久了 现在想飞 听说这么多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没看太懂? 这化油器可以的吗  额。。木钱 不过已经入手很久了 现在想飞 听说这么多问题。。?

我怕我説可以你又不信,引擎要正常,不光是化油器,只要東西是新的有何問題不用也不知道,0S我也有把油針擋片搞斷油針也是眞的會跑,老鳥教我套入一小段油管也可代替.而且你不用原廠的,有別棵不用改也很好用的嗎,又不知花多少錢,戓是換個說法,我覺得一定可以用,沒錢玩油機很幸苦,我更覺得要玩三D更不能不把錢夠不夠考慮在一起.所以你要不玩电的小的,要嗎用便宜東西去玩,有問題去刻服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怕我説可以你又不信,引擎要正常,不光是化油器,只要東西是新的有何問題不用也不知道,0S我也有把油針擋片 ...

额 外面的那个油针好像很紧 那个蓝色油门拉杆里面的油针会自己转动吗 还是外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怕我説可以你又不信,引擎要正常,不光是化油器,只要東西是新的有何問題不用也不知道,0S我也有把油針擋片 ...

3D我主要是 怕 听这一说油针会动 岂不是在空中熄火就惨了
要是化油器没问题  我只是说用他简单翻翻 练习下即可了  还有个问题 看我们这里玩油机的 3D翻了2下 他调的很慢翻了 后来这几天他们飞油机的分别拉缸炸鸡有个2次了
几下就拉缸了油机很容易拉缸吗?我又看视频实在暴力得多还没拉缸
后来这几天他们飞油机的分别拉缸有个2次了

网友:
拉缸,油針有問題.你不親自去玩或多接觸,一直問同一類問題我會無力也-這拉缸,油針是算很少見我指以前沒电機,我沒玩油机了,如果飛机沒有濃濃的煙飛沒多久很快熱過頭不同牌的引摮有的會太緊而拉缸,有的像0S會太鬆而沒力熄火
沒東西跑到引擎內多不會傷到,大部人沒有一開始就會調引擎又曲線沒調好也有問題,你別問了先飛吧或決定要飛那種机器

网友:
换OS化油器

网友(2012-11-16):
\你是个美女,我毫不关心,你是个怪兽,我决不在意,你是个帅哥,我不会妒忌,你是个畜男,我也不会BS。你的情操再怎么高尚,我也不会赞美,你的道德如何沦丧,我也不为所动。在这个处处都要积分的时代,我不得不弄个牛B的数字来显眼,于是我抄下了这段话,专门用来回帖,好让我每天有固定的积分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