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同步轮生成器,咱来玩个线切割割同步轮玩玩

楼主(2012-10-09):
打算做个无动力主轴,准备用同步轮传动,外面买,价格贵,雕刻机做钢件慢又费刀,(不想花钱买铝材)而且雕刻机感觉适合做M型的同步轮,T型的活其他类型的就不怎么合适了,所以想试试线切割,网上找了很久没找到现成的cad图纸,所以找了点参数自己花了个T5 的30齿,(手里有一对现成的,和同步带方便参照对比) 外形尺寸没什么问题,看上去似乎完美,结果发现少了一个齿,原来大意了啊,作图的时候少画了一个齿,样子是拿薄铁皮试割的,基本上算成功了,改天修改下图就正式开割

楼主:
时间是PM,弟兄们别以为我是超人

网友A:
我有线割专用画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线割专用画图软件

楼上的能共享否

网友A:
留下qq邮箱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qq邮箱发给你

多谢,nhycf@qq.com

网友A:
稍等现在上传中,一百多m如果有个什么软件想要可以找我,基本上八成都有,只是上传有点慢

网友:
不错,有线割就是好。

网友B:
东西收了建议楼主起码对 28兄意思意思, 评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等现在上传中,一百多m如果有个什么软件想要可以找我,基本上八成都有,只是上传有点慢

28.友。在吗
      你的线切割专用绘图软件是什软件可以传我一份吗?我也是想用线切割割几个同步轮和齿轮.但就是画图麻烦,有没有专门出同步轮和齿轮的CAD软件呀,要是有麻烦传我可以吗。。
我的邮箱  wp12.11@163.com      谢谢

网友:
马克。同时顶下28

网友C:
楼主,你那线切割两横杠有个台阶,我知道出厂时就是这样的,我认为那两个台阶根本没用,反而很碍事,我都是将台阶放到后面不用,你却用的欢啊,还有一种人,电视机屏幕角上贴个标签,遮挡视线,却舍不得撕掉标签,

网友D:
谢谢28友,你这个是台湾统达那个软件。我公司也是用的这个3.2版本的。你有出同步轮和齿轮的CAD软件吗

网友E:
CAXA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28友,你这个是台湾统达那个软件。我公司也是用的这个3.2版本的。你有出同步轮和齿轮的CAD软件吗{:1_19 ...

找找硬盘看看,这个软件台出齿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找硬盘看看,这个软件台出齿轮

  谢谢哈,要是找到发我一份

网友:
线割 有点粗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XA不是很方便吗?

CAXA在那里有出同步轮齿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哈,要是找到发我一份

有一个保计算同步轮要注册

网友E:
各种齿轮,链轮,同步轮生成软件,设置好参数后点建立就会在SW里生成3维图形

齿轮工具.z01

齿轮工具.z02

齿轮工具.z03

齿轮工具.z04

齿轮工具.z05

齿轮工具.z06

齿轮工具.z07

网友:
Tolerance_Setup?这软件要注册后才能用同步轮计算

网友:
不是Tolerance_Setup,是GearTax2011,不需要注册,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种齿轮,链轮,同步轮生成软件,设置好参数后点建立就会在SW里生成3维图形

谢谢!收藏备用先

网友F:
我觉得用SW来画这种齿轮完全没问题呀,而且很方便,

先画出一齿,然后作个圆周阵列,就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保计算同步轮要注册

有注册码吗,要是可以麻烦发我一份,我也是准备做无动力主轴要同步轮,买好麻烦,公司有机子就自己割一个方便。。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用SW来画这种齿轮完全没问题呀,而且很方便,

先画出一齿,然后作个圆周阵列,就搞定了。

难道你回齿轮都是一个齿画了再阵列的?2模数40齿20°压力角你画一个齿再阵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注册码吗,要是可以麻烦发我一份,我也是准备做无动力主轴要同步轮,买好麻烦,公司有机子就自己割一个 ...

没有但注册六亲不认十大洋不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难道你回齿轮都是一个齿画了再阵列的?2模数40齿20°压力角你画一个齿再阵列的吗?

完全没问题的,把一个齿渐开线压力角画好,然后阵列成

当然了,这是本菜鸟见解,高手只作参考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完全没问题的,把一个齿渐开线压力角画好,然后阵列成

当然了,这是本菜鸟见解,高手只作参考好了

不是有没有问题的事,一个插件填几个参数就可以生成,一个需要你自己去计算数据然后画图你会选择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收了建议楼主起码对 28兄意思意思, 评分啊

折腾师傅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线切割两横杠有个台阶,我知道出厂时就是这样的,我认为那两个台阶根本没用,反而很碍事,我都是 ...

兄弟真滴观察的细致入微啊,呵呵,那个台阶利大于弊,感觉还行吧,显示器左上角的不是标签是显示的加工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没有问题的事,一个插件填几个参数就可以生成,一个需要你自己去计算数据然后画图你会选择哪个? ...

你这么说我明白了,确实是你的办法好,批量的话效率高多了。

我做的齿轮不多,偶尔自己画几次交给外面线切割,量大的话,肯定要往你的方向转。

网友:
无奈的只能默默羡慕

网友:
有线割就是好

网友:
我也准备做同步轮,不准备用线切,用加工中心铣一个

网友(2013-10-27):
21楼的现成插件不错啊,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等现在上传中,一百多m如果有个什么软件想要可以找我,基本上八成都有,只是上传有点慢

你好,可以给我一份线切割控制系统吗????我的邮箱:545621004@qq.com

网友:
楼上的能共享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