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OPRO2 sd卡的问题

楼主(2012-10-09):
今天拍摄视频gopro2显示屏上出现sd err,无法正常拍视频,请各位给指教指教!

网友:
那就是卡的事呗 先用gopro2给SD格式化 再试试录像照片正常不
再不行就换别的卡试试 如果gopro好用 就是卡的事
狗如果有问题就上电脑刷狗固件

也就这些办法了

楼主:
谢谢了受教了

网友:
第一,格式化的时候选择fat32,然后插入。开机,选择“删除全部”,然后就OK了

楼主:
按照地板的操作一遍好了,谢谢哥们!

网友A:
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要在狗二里面格式化

网友:
是不是卡锁住了?
  仅供参考

网友:
格式化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