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改造了切割机,无语,居然没有学会发图和编辑

楼主(2012-10-09):
第一步:

一块5mm厚的钢板,等离子切割机切的,大概轮廓。

用锤子或者什么东西敲掉毛边 ,打磨一下。

第二步:

车掉一点,因为板材比较厚只好在这里下了一刀。

第三步:

开孔  打磨,,直接开孔器打的,大一点,容易对准一点。

细节

细节

第四步:

还是开孔, 还有推杆下边的槽,

还比较硬了,加螺丝夹紧。

第五步:

四十五度角测量 划线(线画粗了,不过我是靠切割之后的工件去量的角度。)

垂直度测量,好多了,之前下边最少有2mm的间距,现在用透光法,是没有缝隙了,

这个也没有缝隙了,

加了垫片,上下的垂直度是靠两块不锈钢板调出来的。

工件四十五度两个拼接在一起刚好垂直了。已经不影响 焊接了。。。。。

网友:
牛人一个,原来在场子做过一台,主要是成品质量太差,价格还贵,我师傅一工程师花好图,去加工点加工好,用起来就是爽啊,

网友A:
那等离子切割有那么差吗?
看起来和氧割一个样……

网友B:
厂家那点利润都不让赚啊,自己做的不好看也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等离子切割有那么差吗?
看起来和氧割一个样……

怪我空压机小了一点,,,,没有合适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那点利润都不让赚啊,自己做的不好看也不好用。

不是很好看,但很好用。。。。绝对的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怪我空压机小了一点,,,,没有合适的工具,

等离子切割毛边大吗,我也想搞个。电源选哪个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离子切割毛边大吗,我也想搞个。电源选哪个好点?

可以切割得很好的,毛边是有的,随便找个东西轻轻一敲就掉了。

我的焊机和等离子切割机都是东升的,几个月了,没有出问题。

网友:
我看中海宝的电源了

网友:
手工切割都和狗啃的一样,不管等离子还是氧气

网友:
好使!
支持一下!

网友D:
切割片下面的长条口子其实不用做,在干活过程中,切割片直接就弄出来了。切割片的右边可以做上刻度尺及定位装置,能实现定长切割。重复下料很方便、准确。

网友:
实用就好

网友:
修改的不错。无齿锯用坏了底座都坏不掉了。

网友:
不如两头钻个眼,用角磨机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片下面的长条口子其实不用做,在干活过程中,切割片直接就弄出来了。切割片的右边可以做上刻度尺及定位 ...

切割片下边那一道,切割机本身切不出来,没力。
还没来得及做,有一根40的方管,还没有弄好的,人家要东西,就没做了。

网友(2013-03-12):
这手工不错,但有些累人吧。。。呵呵

网友:
手工确实累。。。。。

网友E:
打算弄个30mm的切割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打算弄个30mm的切割机

30mm 切???

网友:
损公肥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mm 切???

30mm 切割深度,, 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割片下面的长条口子其实不用做,在干活过程中,切割片直接就弄出来了。切割片的右边可以做上刻度尺及定位 ...

=====切割片的右边可以做上刻度尺及定位装置,能实现定长切割。重复下料很方便、准确。=====

深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