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了DC-16的后盖,看看里面情况!

楼主(2012-10-09):
昨天刚到的JETI DC-16 见另外一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6554&extra=page%3D1
今天为了调整油门的手感,打开了它的后盖(这个要批评JETI 要下10颗六角螺丝才能把后盖拿掉),内部做工真的是没的说!

整体摆布十分工整

看到摇杆框架和两颗霍尔元件了吗?摇杆框架和中间的黑色球头全是铝合金切削的!真的是不惜工本!

内部的存储靠的就是一张4G的TF卡,估计自己换个8G、16G的应该也可以!

这张有点糊了,外壳最厚的地方超过12MM,薄的地方也有3、4毫米。

软件大致用了下,十分人性化,以向导方式引导你进行设置,全部都有图示,步骤很简单,1、新建模型并取名 2、选模型类型(譬如直升机)3、选直升机的控制方式,如CCPM的120度,同时可以对,这个120度进行任意改变,同时会有图示动态展现,也可以偏转角度。4、控制杆的分配,你可以对预设的调整,譬如我是美国手的反油门,就在这里把油门反向,默认的陀螺仪感度是一个两点开关,我在这里可以换成电位器开关。5、舵机输出调整包括中点、最大最小都在这里调。6、接收机输出通道,一般用它默认就可以。
经过这几步就初步设定好了,十分简单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
看樣子不錯哦, 怎麼不搞個正面圖?

网友:
相当给力的货

网友:
  霍尔取代电位器  给力啊  多少钱入得?

网友:
看到了一个TF卡,遥控器有这么多存储空间,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用途。

楼主:
那个TF卡是存储遥测数据和声音文件的,声音文件可以换成你自己的声音!

网友:
初中没毕业的表示这个控用不了

网友:
那么快就出拆机图了

网友:
看得就爽,用起来更爽,

网友:
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拆的好,拆的我这个心疼啊

网友:
国内有卖的就好了

网友:
看得就爽,用起来更爽

网友A:
这家伙用的不是绝对值编码器。
就是一个霍尔感应器。
估计转轴就是一个强磁铁。用霍尔感应器来检测磁极偏转度。
但是这么近的距离,另外外场的电磁环境如此复杂的情况下,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去排除干扰的。看起来没有发现什么屏蔽和消磁装置。

建议弄个强磁铁,CDI之类的放遥控附近,看看摇杆是否有变化。。。

网友:
米货啊,LZ能给射频模块来个特写不,想看看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B:
用绝对值编码器的话,价位远不是俺们可以接受的;

用霍尔传感器肯定要比电位器的成本低,单软件远比用电位器的复杂;

用霍尔的存在一个问题:更换霍尔以后的标定咋办?

网友:
真想搞台 看着也爽

网友:
后面装块玻璃,看着真爽!

普通的控也可以改装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绝对值编码器的话,价位远不是俺们可以接受的;

用霍尔传感器肯定要比电位器的成本低,单软件远比用电 ...

不太明白这个感应器。
我想更换以后校准一下就可以了吧?
或者这东西本身就是很难坏的?

霍尔感应器输出的也是电压,不知道普通的控是否可以通过校准之类的,直接改为用霍尔的?

网友:
做工非常不错,这个控的配件也很好,摇杆上都能配有开关的那种吧。
期待测试说明,看看有什么新功能。

楼主:
这个遥控器的软件里面有校准功能,如果要换霍尔传感器校准就可以了,但是什么情况会把霍尔传感器弄坏而需要更换呢?DC-16的英文说明书已经出来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在说明书里就说了开发这个遥控器目标就是要达到最大的功能、简单的操作、最大的耐久性、终极的可靠性。另外目前它的价格好像是新一代高端遥控器中最低的1090美元,FUTUBA 18MZ 是3000美元!即便它的定价和18MZ 一样我还是会选它的!它的外壳加工的实在太漂亮了,铝合金最厚的地方超过12mm,球头和摇杆及框架全部都是铝合金的,真正符合它说的最大的耐久性,摇杆的分辨率是目前最高的4096步!除了这些JETI的接收机和其它配件都是可编程的,这样的灵活度很多厂家的产品都不具备。发一张接收机编程流程图给大家看看!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这个遥控器是可以记录遥测数据的,可以导入电脑用它的软件进行查看,而且遥测数据包括模型数据都是明文的可以用当做文本来查看,相信不久会有第三方的做的更好的软件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查看和修改。

网友:
整板沉金 做工极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用的不是绝对值编码器。
就是一个霍尔感应器。
估计转轴就是一个强磁铁。用霍尔感应器来检测磁极偏 ...

这个也是我担心的地方。。。。hall effect sensor 好处是精度高。。但同时噪音也大啊。。不知道摇控的 抗噪能力怎么样。。lz能试验一下么。用磁铁试试看,能不能干扰摇杆的值。。

楼主:
测了下,用两块直径8CM的圆形磁铁放在遥控器底部,大概距离15CM时杆位有小幅变化,但是舵机不动未受影响,紧贴遥控器杆位有10%左右偏离,舵机有动作,这个测试证明了磁铁确实对这个遥控器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实际使用中应该不会遇到这样极端强磁环境的情况。况且JR的高端舵机也是用了霍尔元件,舵机内部的电磁环境远比遥控器要恶劣,既然这两个厂家都敢在批量生产的商品上使用,我想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霍尔取代电位器

网友:
一看就知不平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加上外壳,和金属部件都是铝材质的,应该没可能被磁化,所以。耐用性应该很强。。正常使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2.4G的技术几乎已经成熟,一般用的话20年应该改没问题吧。。。

楼主:
对的,这个控除了电子元器件外其它的就全部是铝合金了,可以说是全金属控了,耐用度肯定很好(我一直都不明白FUTUBA T14MZ已经是非常高档的控了为什么它的两肩的金属会氧化,只能说明用的材料太差了),当然副作用是整体比较重达到1.5KG,比我的笔记本还重,所以要用好这个控还要配托盘、挂钩和背带,否则一天飞下来你的手臂就有的受了,不喜欢或者不习惯欧版风格的话可以看看DC-16的同门DS-16这个是普通风格的。

网友A:
看过一个制作航海指南针罗盘的纪录片。
里面是用两个大铁球来抵消外部磁场的反应的。
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用。
另外也可以多放几个霍尔感应器,记录环境磁场变化,来修正外部磁场的影响。

霍尔的有了,
光栅的什么时候出来?这东东似乎是没有任何干扰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制作航海指南针罗盘的纪录片。
里面是用两个大铁球来抵消外部磁场的反应的。
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 ...

光栅?应该不能吧。。。分辨率不够啊。。你怎么也做不到1024吧。。难道用齿轮改变Ratio么。。。

网友:
厉害厉害,由衷的羡慕。

网友:
羡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栅?应该不能吧。。。分辨率不够啊。。你怎么也做不到1024吧。。难道用齿轮改变Ratio么。。。

弄个大编码轮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弄个大编码轮啊,哈哈

那要多大啊。。。。。 哈哈
不过说不定是好主意。那个准确度更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要多大啊。。。。。 哈哈
不过说不定是好主意。那个准确度更高,呵呵

另外也可以加密光栅啊,不过这样就得做好防尘了,万一一个灰尘挡住了。。。

网友:
弱弱问问,怎么高频头没有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