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白天有,晚上没有

楼主(2012-10-09):
四轴XA650,狗2航拍,白天拍的时候总是有果冻,但是光线差或者晚上,就一点果冻没有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很正常,我的狗1也这样,720P就没果冻,1080P 光线强就有,估计跟COMS处理芯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我的狗1也这样,720P就没果冻,1080P 光线强就有,估计跟COMS处理芯片有关系

那这个果冻怎么处理呢?要光线好没果冻才好啊
720P只有170的广角,没137的,变形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相机有抖动,且频率较高。
在光线暗时,因相机的曝光频率较低,所以看不出来。
光线强时,曝光频率 ...

是这样,学习了,谢谢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减震啊
不过换奶昔会不会好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相机有抖动,且频率较高。
在光线暗时,因相机的曝光频率较低,所以看不出来。
光线强时,曝光频率 ...

是这样,学习了,谢谢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减震啊
不过换奶昔果冻会不会消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奶昔是什么东东?

SONY 5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你见笑了。
5N合理调节,应该能降低对机架震动的要求。

哪里,向你学习
那要存钱入一个试试了

网友C:
有果冻,就意味着一定有高频震动

光线暗和晚上拍摄

每一帧的曝光时间长

长到超过震动带来的画面位移一个来回的周期时间

所以每一帧都变模糊了

感觉上果冻消失了

带来的却是实际分辨率降低

严重的,可能最后连720P标准都达不到

得不偿失

Z15出现果冻,DJI给出的解决办法也是降低快门时间的设置

呵呵,我只想说

DJI太“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果冻,就意味着一定有高频震动

光线暗和晚上拍摄

学习了,谢谢阿文的回答
就是看着阿文的帖子入的魔,呵呵
你也用的X650,郎宇2216,但是拍出来的片子那么棒
我现在感觉就是这个郎宇2216电机振动比较大,可能造成高频震动
那阿文也用这个电机,是怎么解决高频震动的呢?

网友C:
电机的震动远远没有不平衡的桨大!

我的桨淘汰率很高,稍稍变形出现双桨的,就直接换新了

马达我也是去到经销商那,一个个仔细挑选

选没有虚位, 转起来顺滑无异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震动远远没有不平衡的桨大!

我的桨淘汰率很高,稍稍变形出现双桨的,就直接换新了

谢谢阿文
看来动力上要花很多功夫啊
浆平衡怎么做比较好呢?

网友C:
从来不做,

APC最多的问题是变形,造成双桨

不好的桨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做,

APC最多的问题是变形,造成双桨

那云台舵机虚位造成的果冻怎么解决的呢?如果不换云台不换舵机的话

网友:
XA云台舵机虚位不会造成的果冻,因为XA云台有阻尼器

果冻一定是机架部分高频震动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