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防盗网是不是存在致命漏洞啊?(一把螺丝刀即可全pojie)

楼主(2012-10-09):
隐形防盗网是不是存在致命漏洞啊?(一把螺丝刀即可全破解)
它的固定铝合金条大同小异,基本如下图,由2部分构成,只要把铝合金盖板(图右边)抽掉,所有的钢丝拧紧螺丝、固定膨胀螺栓都呈现在窃贼面前,一把螺丝刀即可全破解
25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41.32 KB)

网友:
所谓的防盗窗。。

网友:
我只相信只要是人造的,人就能把它毁掉。

网友:
网线有包塑内接报警器  剪短就响   主要也只是防被剪而已   防盗功能不实用    防止家里的小孩子乱扔东西还可以

网友:
这个还用螺丝刀?直接短撬棍就搞定了

网友:
地板专业。

网友:
防好人的,防不了坏人

网友:
那东西好像现在都改叫安全网了,不是防盗的。

网友A:
这玩意本来设计的目的就是可以暴力拆,,以便走水的时候屋里的人能破窗而出。。。

当然,小偷拆的时候会触发警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本来设计的目的就是可以暴力拆,,以便走水的时候屋里的人能破窗而出。。。

当然,小偷拆的时候会 ...

看看双方拆卸过程:
主人先关掉报警器,然后找出剪钳剪断,由于钢丝是被螺丝压紧,要20厘米的通道就必须剪断3根才行,事后得换掉百米的钢丝
而窃贼是抽掉盖板,螺丝刀卸掉2颗螺丝,再松动临近几颗螺丝,就可以了,期间报警器不会响,全过程静音
结论,窃贼比屋主更方便,甚至行窃后还可以恢复原状

网友:
防君子的

网友B:
就是挣你钱的,你回家看着高兴,防贼还是铁焊的结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挣你钱的,你回家看着高兴,防贼还是铁焊的结实。

咱们这的人不应当花钱买这东西,钢材市场买点角钢,20个粗的铁棍,焊一个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们这的人不应当花钱买这东西,钢材市场买点角钢,20个粗的铁棍,焊一个最好。

够实在

网友D:
就怕焊得太死,死路一条.门外大火浓烟中...
加个锁吧,小偷又可万能开,难两全啊!

网友E:
一直在想,为何要用螺丝压紧呀,为何不在角铁上直接钻眼,钢丝从洞中穿过?这样不论是谁,除非把角铁给拆了,否则只有剪钢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怕焊得太死,死路一条.门外大火浓烟中...
加个锁吧,小偷又可万能开,难两全啊!

不要加锁的小窗,那样想,那样做是帮小偷的忙。有矛就有盾。可在屋内最不起眼的地方,搞个最最小,最最隐蔽的工程,里面放把好使的角磨机,电源要可靠,片子备弹5发,扳手常在。或再加一个角磨机,花不了几个。告知所有家中的成年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想,为何要用螺丝压紧呀,为何不在角铁上直接钻眼,钢丝从洞中穿过?这样不论是谁,除非把角铁给拆了,否则 ...

看过安装视频,钢丝全部穿好后,要逐一拉紧、拧紧,想必钢丝是有一定弹性,如果是整条(随便都有百米以上长度)的话累加起来就会产生大洞,直接在角铁上钻孔穿线做不到这点,穿线工作量也挺大的,不过我也赞同用角铁替代铝合金

网友F:
商家可能认为笨贼没有你聪明,不会想到螺帽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