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气动增稳云台?我做了一个试验品

楼主(2012-10-09):
暂时无图
原理和飞机平衡原理一样,
云台
上有小翼,如果载机突然姿态变化,小翼会产生阻尼作用延缓云台角度的改变,起到增稳效果。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A:
貌似很复杂 而且很重

网友B:
貌似可以吧,得看你在什么飞机上装云台了,我觉得固定翼模型用你的这种云台可以,直升机、多轴飞行器觉得可能不明显吧~~看效果~~试试吧!挺你!

网友C:
貌似有难度

网友D:
重量不要太大

网友E:
悬停的时候如何增稳???

网友F:
这个要看用在那种机型上了。气动云台必须要有速度,没速度等于零

网友G:
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H:
好主意 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网友I:
理论上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