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 有人用过金火手扳车吗?

楼主(2012-10-09):
现打算做一台,主要加工铸铁内圆,精度正负0.03 计划零件如下
86步进115长那种两个,6.5n/m 的
丝杆用2004的滚珠丝杆,Z要求有效加工长度300mm  X有效加工直径130mm左右
丝杆用双螺母是不是精度要好点?
床身打算买一台扎实点的手扳车,要求能有尾座,

请教下前辈用这配置车铸铁一刀能进2mm吗?
丝杆会不会细了?
适合有效加工长度300左右的手扳车,哪种型号合适呀?刚性要好点的,
推荐个型号好去交易区发求购贴
数车用排刀的话X怕干涉,行程要加很长呀,如何解决?
如果用电动刀架的话,mach3 支持么?不会连接呀!

追问一下,有人用过浙江金火的手扳车吗?性能和精度如何?耐用不?
看上了c0635/a 导轨580mm长的,加长型,淘宝要2420
大家给点意见~,要是能收到一台这种旧的就好了

网友A:
DIY之前先別要求精度
作出來再慢慢改進
一開始要求太多的話
後果幾乎都是爛尾

進刀2mm端視你的動力大小及刀片刃磨而定
2004螺桿絕對夠用了
台灣一般六尺大車床用的也是六分螺桿(19.05mm)而己
5hp馬達車鑄鐵保證一刀可以吃掉5mm以上

車床不比銑床有往復運動
幾乎都是單向運動
回差可以不計
再爛的車床只要軌道沒問題
車出來的東西都還ok啦
雕刻機則不然
工件尺寸=行程-回差

我的數控車還在改
也沒電動刀架
所以電動刀架部份無法回答

网友B:
DIY之前先別要求精度
作出來再慢慢改進
一開始要求太多的話
後果幾乎都是爛尾

有感受,贪多不化,俺就烂尾了。
现在打算就先做其中一个主要功能。

网友:
同感,贪多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之前先別要求精度
作出來再慢慢改進
一開始要求太多的話

3Q 谢指教,再请教个问题,
普通手扳车加工铸铁刚性够么?
适合长期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 谢指教,再请教个问题,
普通手扳车加工铸铁刚性够么?
适合长期工作吗?

手扳床應該沒問題的
但要改數控
建議找導軌長一點的
兩邊間距大一點的
拖板寬一點的會比較穩一點
用起來也比較好用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扳床應該沒問題的
但要改數控
建議找導軌長一點的

你好像忘了说最关键的一点,机体分量要足,没有300公斤以上的基本是鸡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Y之前先別要求精度
作出來再慢慢改進
一開始要求太多的話

我是太贪好了所以别人说我做事慢,机床的东西不搞好点又不行,打个比方,如果你的丝杆很贵,那么你导轨安装面就要好些,丝杆安装座的直角精度度也要好些,如果误差大,丝杆弯得太厉害,用不了多久丝杆就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太贪好了所以别人说我做事慢,机床的东西不搞好点又不行,打个比方,如果你的丝杆很贵,那么你导轨安 ...

慢工出细活,精益求精是好事啊。俺现在缺的就是这个,普遍太浮躁,出不了精品。

楼主:
自项一下~

网友D:
手扳车要有效加工距离300长好像有点困难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扳车要有效加工距离300长好像有点困难把

网上查了下导轨500+的手扳车,有好几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