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发炸机图,顺带问下充电问题。希望大大点评指导下!

楼主(2012-10-09):
另外问下各位大大,我的B6充电器,提示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cct (大概充10min就会出现),拿出来看3S的电压3.82 3.82 3.86 。。最后一片高了0.04V我想问下是不是充的问题。我的连接正确,电池没有过放。
最后说下配置
电机:XXD 2212 KV1000
桨:9050 (1047)
电调:40A 好赢
电池:2200Mah/3S/20C 格氏
控:天6
舵机:9G*3

网友:
最后一片高了0.04V正常

网友:
换10寸会相对柔和些

网友:
建议换a6。手工不错!

网友:
手工不错!可惜炸了。

网友A:
支持楼主,炸了可惜呢。。。机翼没有加强?估计不是一次炸成这样的吧?

网友:
感觉微风不是很好飞

网友:
我的b6  都4.2v充满   到电显  4.16 4.18 4.2     就这样  上那说里去   测电电阻 精度很差

网友B:
加强加强!!我也是做了四五架才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炸了可惜呢。。。机翼没有加强?估计不是一次炸成这样的吧?

两次弄成这样的,挂树上了垂直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强加强!!我也是做了四五架才爽飞的

呵呵,前两天的第二架也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