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池连上电调没有反映

楼主(2012-10-09):
我的电池连上电调居然没有一点点反映是怎么回事情.电调在连接上接收机也是一样,用万能变测下电压居然一点点电都没有.

楼主:
怎么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连接电机了吗?

网友A:
关键是你没说清楚,到底是怎么连的,测的那个位置的电压,所以大家没法回答你
如果只是电池连电调,那不论是电池还是电调都不会有任何声响和显示。
如果电池连接电调,电调舵机插头连接接收机,也不会发出声音,但至少接收机电源指示灯会亮,如果不亮,要么是电调舵机头插反了,要么是电调有问题
电池连上电调,测电调舵机舵机头的黑-红两根线,应该有5V左右电压,没有就是电调问题,如果电调不接电机,并且没有遥控信号过来,电调的电机插头可能就测不到电压

网友:
电调提示音是通过电机发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没说清楚,到底是怎么连的,测的那个位置的电压,所以大家没法回答你
如果只是电池连电调,那不论 ...

谢谢你,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