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问下各位什么是遥控的PPM模式啊?我用的天地飞6 2.4G怎么调成PPM模式啊?谢

楼主(2012-10-09):
菜鸟求教,谢谢

网友A:
您好:
        PPM模式最常用到的是用于模拟器上,WFT06X-A这款产品不需要调试,模拟接口输出的即为模拟模式,WFT06II 在教练/模拟模式下是PPM模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PPM模式最常用到的是用于模拟器上,WFT06X-A这款产品不需要调试,模拟接口输出的即为模拟模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