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我的HL kv-1有轻微的向左跑偏现象 求教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2-10-09):
我的HL kv-1有轻微的向左跑偏现象。
调了左右微调作用也不太大:拨扭在中间的时候有向左偏的现象,这时如果把拨扭拨到偏右的地方,这时候不操作任何按键,坦克都会有类似干扰的尖锐声(类似操作坦克行进时尖锐的电调声)。
而如果推油门杆,坦克就会只有左边的履带行进,所以平时是把左右微调的拨扭拨到偏左一点的位置上,能略将将保持直行(实际还是向左偏)求教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kv的电池偏左,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换395电机试试

楼主:
我试着加个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