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8-1虎I

楼主(2012-10-09):
改装金属负重轮配橡胶圈,还是全金属负重轮,哪一种好。

网友:
不建议改,如果改,当然是第一种好

网友A:
当然是第一种好,最好的办法是把摇臂改成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第一种好,最好的办法是把摇臂改成钢的

摇臂改成钢的是有什么好处呢?

市面上有“虎1”扭杆改装套件卖吗?

网友:
负重轮要是改成金属的其实意义不大 ,增加重量并且对你的摇臂要求很高!

网友A:
只要有米,可以找找虎坦兄啊

网友:
负重轮
,是的啊

楼主:
谢谢!参考各位终和意见。

网友(2012-11-21):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米,可以找找虎坦兄啊

虎坦的这套得要多少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