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时面到电改3.3V

楼主(2012-10-09):
请高手来帮助,T8FG时面到电改3.3V,T8FG里面有没有3.3V在那个位置。请知道的帮帮我!!!

网友:
什么意思呀?看不懂.

网友:
好难理解楼主所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A:
楼主这句话,重复看过3遍以上的同学请举手!!!

楼主是打五笔的!!!

网友:
楼主难为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句话,重复看过3遍以上的同学请举手!!!

楼主是打五笔的!!!

何止重复3遍@( ̄- ̄)@

网友:
看了5遍没看懂

楼主:
回楼上,没文化,字都打不好。以前用老五笔现在是新的所以光打错。
我的意思是T8FG控里面3.3V在那个位置。想直接取取个3.3~4V出来。用于改MCPX的高频头电源。

网友:
拿万用表找~

网友:
用模似噐頭便可

网友:
2.4g 发射板一般都是工作在3.3v, 到发射板上找吧, 应该能找到3.3vd稳压IC

网友:
看不懂,难道是问警告电压?

网友:
把遥控器拆开在插卡的脚位上是有的,不建议你的这种方式取电压,以免损坏里面的稳压电路,还是直接从电池上加一个开关和稳压器控制你要加的MCPX的高频头电源吧,当然电池电压取在8FG原装开关之后更好,但是要把控全部拆散才找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