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 金属倾斜盘升级

楼主(2012-10-10):
把倾斜盘升级为金属鱼眼版,提升了控制精准度。但是陀机臂的虚位所引致的震动还是改善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型号

同问

网友:
小機沒必要換金屬的, 重了會影響續航能力.

网友:
有6克多吧

网友:
金属还耐摔吗?

网友:
小飞机 摔前 收 油门,大部分情况都没事。

楼主:
换金属件都是折腾一下而已。。。。
续航了是少了,但分别不大。反而,精准度提升了不少,机机不会出现自主改变方向等老毛病。
因为旋转部品的重量增加了,惯性力好像比较强,控制上要提早准备。

网友B:
我还在想怎么减轻重量呢 你倒好反而增加了~续航不是最大的影响  主马达很快挂彩~~

楼主:
有鱼眼之后,震动就转移在倾斜盘跟陀机比那里,不知你有没有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想怎么减轻重量呢 你倒好反而增加了~续航不是最大的影响  主马达很快挂彩~~

我在想如何加强动力呢。

楼主:
换装之前没有震动,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有地方弄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装之前没有震动,所以我怀疑是不是有地方弄错呢。

我想用华科尔无刷套装改造

网友:
学习了因为旋转部品的重量增加了,惯性力好像比较强

网友:
把舵机臂的挂钩式连杆链接改为球头链接,我100就这样改的,基本无虚位了,但是投资比较大,

网友(2012-11-22):
整了,全金属的

网友C:
没有必要吧

网友:
新人开不了新帖,我是这样型的,感觉好像还不错,鱼眼正在途中。

网友D:
淘宝上买的金属升级件(37元哪种)换上后,舵机在中点时飞行正常,打舵就不正常,舵机打到一边后转盘的摩擦力会变大,不能用在V911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买的金属升级件(37元哪种)换上后,舵机在中点时飞行正常,打舵就不正常,舵机打到一边后转盘的摩擦 ...

回复RC兄:
    我的拿到手也是这样的,打舵到到边阻力很大,原因是加工精度不到位,轴承或上下斜盘之间有金属毛刺,导致某一角度摩擦阻力过大,我是这样解决的,将刷牙用的牙膏抹上金属斜盘,先用手转动看能不能转动,能转动后上电,将油门打到较高位置,用手把机机拿着,另外一只手打舵,利用牙膏去研磨轴承或上下斜盘,打舵到边的时候转速会急剧下降,赶紧回舵,以免烧电机,我的磨了差不多一电多一点儿,就很顺滑了,然后拆下斜盘,自来水冲洗赶紧牙膏,一定要冲干净,不然长期使用会造成过度磨损,你的斜盘支持不了多久,完成后晾干,打上油,装回去,,金属盘有点儿重,一块电续航能力会下降,祝你爽飞。

网友:
说的详细点啦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RC兄:
    我的拿到手也是这样的,打舵到到边阻力很大,原因是加工精度不到位,轴承或上下斜盘之间 ...

谢谢分享您的经验,明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