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七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2-10-10):
我想把天七的定时器设为 启动油门时计时 模式设为 增加 控制设为 油门 可是不起作用 请问怎么办?

网友A:
您好:
设置时需要注意的是开关要打开,位置不能设为0%,当推动摇杆超过设置的数值时计时器启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