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 金鱼尾巴 尾中联问题 求售后。

楼主(2012-10-10):
我的X7 调试2周左右 尾巴一直有问题 尾巴很顺 最后拆了尾中联发现发现尾桨夹里面是2个垫片 2个尾桨夹都是2个不一样大小的垫片 和说明书标注的有却别 说明书是一个垫片  仔细对比发现如果安说明书撤出那个多余的垫片 一边尾桨夹可以锁靠到位中联 一边尾桨夹螺丝锁紧的时候尾桨夹和尾中联明显有0.2MM左右的框量 求解。。。。。 这是不是2变的尾桨夹中间的厚度不一样 还是尾中联2边的延伸丝扣不一样 这X7 金鱼尾巴和这个有关系吗 为啥尾桨夹里面比说明说多2个垫片 而且安说明书安装撤出多余垫片间隙不一样

网友A:
薄墊片是用于调整间隙的。
请检查尾桨夹内的推力轴承安装顺序是否有错,这是引起金鱼尾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墊片是用于调整间隙的。
请检查尾桨夹内的推力轴承安装顺序是否有错,这是引起金鱼尾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推理轴承我已经查过 内径大在里 内径小在外 这个我在解决X5金鱼尾巴的时候已经学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理轴承我已经查过 内径大在里 内径小在外 这个我在解决X5金鱼尾巴的时候已经学会了

如果处理不了,建议拿到吉林天空领域模型店,让他们帮忙处理。

楼主:
谢谢 。不过老姜老不在吉林 哎  在研究吧  估计还是没研究透呀

网友:
等他回去

网友(2013-05-02):
来我这里也可以,我是吉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