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700N发动机的调整,91H的,

楼主(2012-10-10):
91H的发动机,30%的油,请问主副油针该怎么调试,多少参数,在江汉平原地区,我看论坛,有的说是主针1。5 副针1。45 有的说是主针3。5 副针2。5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A:
油针看自己的情况,这毕竟不是汽油发动机调气门,每个都一样.你首先搞懂油针做啥的.主油针控制发动机进油量,所以最先调好,出场设置的油针为标准,稍微逆时针转动一些为好因为这样是富油,发动机润滑就舒服.副针的作用是发动机风门变化是的进油量,简单的说就是提速感,如果提速感太快,就逆时针放开些.提速感太温柔,就拧紧些,怠速针根着副真调,不熄火就ok.当然在飞行过程里,感觉发动机动力总是往下掉,就拧紧一些主油针.主油针代表发动机的最高速度,贫油的发动机肯定转速很高的.副油针代表发动机反映.实际上甲醇发动机满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针看自己的情况,这毕竟不是汽油发动机调气门,每个都一样.你首先搞懂油针做啥的.主油针控制发动机进油量,所 ...

谢谢,学习了,调怠速的是不是一字形的那个螺丝,短的是副油针,长点的是主油针

网友:
调怠速的是不是一字形的那个螺丝....短的是副油针,长点的是主油针..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了,调怠速的是不是一字形的那个螺丝,短的是副油针,长点的是主油针

相当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正确

但是一字形的那个螺丝拧不动,很死,,像是固定的.

网友:
1.2高速 中速1.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一字形的那个螺丝拧不动,很死,,像是固定的.

这个1字螺丝在主油针和副油针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正确

请帮我圈一下,哪个针是的,谢谢,

网友:
你这个怠速油针就是中间那个一字螺丝

网友:
这个图片中间不是一个黄色的金属片吗?这个金属片右边这个一字螺丝么?这个就是怠速螺丝阿

网友A:
http://blog.163.com/chance_1025/ ... 700520087111232803/
帮你找了一篇文章,自己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163.com/chance_1025/blog/static/8562700520087111232803/
帮你找了一篇文章,自己看看吧

谢谢,慢慢这习,你说的那个一字螺丝,我试过了,拧不动,这个要想办法了看来,油机是先调哪个针呢,再哪一个.

网友:
油动啊,要好好调试

网友:
那就死活不知道你的怠速杂调了。

网友:
慢慢折腾吧,俺也在折腾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慢慢这习,你说的那个一字螺丝,我试过了,拧不动,这个要想办法了看来,油机是先调哪个针呢,再哪一个.

你先把抬速针旁边的六角螺丝松开,然后在拧抬速油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