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锁尾电机太强了吗?

楼主(2012-10-10):
我的911从满电到没电,尾巴一直是顺时针漂移。是陀螺仪问题还是尾电机太厉害啊?
  注意是顺时针漂移,每次都要打微调。
   把尾桨剪掉一点可以吧?

网友:
不要剪。
用手把尾桨瓣至合适推力便行。

陈伯

网友:
911的陀螺仪就是不怎么样

网友A:
你搞错了,顺时针是锁尾部给力

逆时针才是锁尾太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顺时针是锁尾部给力

逆时针才是锁尾太强

此話怎說?尾機風向是往右吹的,逆時針偏轉是否說明推力不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話怎說?尾機風向是往右吹的,逆時針偏轉是否說明推力不夠?

但方向是反的,因为主电机驱动大浆时表面看起来是推力火大,实际上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个你直接看尾翼就明白,风是向前吹,也就是说吹得慢就会顺时针旋转,吹得快才是锁尾太强。我正在为这个锁尾的问题发愁呢!如果你把尾翼剪去一部分是没有变化的。为什么?因为浆变小了,尾电机的负载就轻了一些,转速会提高,所以不会发生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方向是反的,因为主电机驱动大浆时表面看起来是推力火大,实际上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这个你直接看尾翼就 ...

未能明白所述的意思,然而凡舉所有航模直机的尾槳風向都是向右,力量亦隨主槳而變化,如是說中立位不正中的話可試以下方法:當飛行中用微調把尾巴調至不打舵而正中,降下,關控,拔飛机電;再插電,後開控,此時中立位巳編寫入机內,控上中立位亦已重回中位,當然尾電机的机種不能要求像尾變距般準繩,少量的偏唯有再用微調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能明白所述的意思,然而凡舉所有航模直机的尾槳風向都是向右,力量亦隨主槳而變化,如是說中立位不正中的話 ...

您可以将尾电机拆下只剩下主电机单独运行,用手拿住JJ,此时变可分辨出锁尾方向!

网友:
我昨天换了块电池后是尾巴顺时针转,以为摔坏了。再换了块电池后居然好了,而且发现前一块电池好像有点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