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如何调整尾舵的EXP

楼主(2012-10-10):
请教t8fg 如何调整尾舵的EXP,本来打算调整陀螺行程来降低自旋速度,据说会影响锁尾效果,要调控的EXP值,但是找不到啊,麻烦用T8FG的老鸟指点

网友:
调整自选速度可以在尾舵机行程通道里面降低最低和最高的数值(总行程范围)。

网友A:
自选速度不是靠exp控制,是通过D/R来控制。在8FG MOD菜单里的D/R选项,EXP也在那个选项中设置

网友:
P.S 是在MOD菜单中的DULE RATE选项

网友:
dual rate里面调rud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选速度不是靠exp控制,是通过D/R来控制。在8FG MOD菜单里的D/R选项,EXP也在那个选项中设置

新手请教,我的450开始组装好后,自旋速度很快,几乎是 微微打方向舵,尾巴就有很大反应,后来调整exp值后,才解决
还有前后、左右舵机开始都是反应很大,也都是通过调exp值解决的,至于那个D/R值到时一点没碰过,
这样会影响飞行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