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电接反正负极了,

楼主(2012-10-10):
如题,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该咋修啊?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如果接反了,那就把他接回来嘛

网友:
意思是烧了里面的元件了

网友:
表示不会修

网友B:
不知道里面有保护电路没 如果没有 就要看烧了些什么了 有可能还有救 要看情况的

网友C:
返厂维修。

网友D:
稳压二极管over了

网友E(2013-12-13):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

网友F(2014-01-20):
能不能开控啊,不能开就只能返厂了,要到明年了,人家厂里都放假了

网友G:
直接反厂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