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设定循环螺距8度时左右副翼舵的度数不同怎么办?

楼主(2012-10-10):
3GX进第一项设置,设定到0度,再打满右副翼(调十字盘AIL)到8.2,但是再打左副翼量,有10度。
各位大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请帮帮小弟

网友A:
微调都为零,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零度时舵机摇臂水平,基于以上条件来设定3GX。

网友B:
我也是这个问题。来学习下

网友C: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呢

网友D(2013-05-07):
主要是大槳與槳夾沒有完全一直線時
會造成有些微的誤差值,這個誤差值可以不用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