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转速上6000,没啥难的,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2012-10-10):
看到论坛大侠测试帖,按耐不住,昨天随手也测了一下自己设计的一个步进驱动器驱动57步进电机的转速。

轻松上6000, 工作电压也不过6000. 再高极限什么就不测了,没有意义。

测试环境:
工作电压32V
步进电机三洋,76CM长度,标称电压3A
驱动器,自己设计的最大输出电流3.3A。
测试工具:激光转速表
测试参数:1细分,输入最高频率(信号发生器)20K。理论转速6000,

实测转速6000多

网友:
连续转个十分钟试试

网友:
支持技术开发。

网友A:
好呀 在测下力矩

86电机也试试,越大越不容易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呀 在测下力矩

86电机也试试,越大越不容易高速。

86测过
东方3A 86六线电机,装到25V 数控铣床上,转速到400,空跑F2000,很轻松。

效果比我当初傻乎乎的话300买的驱动器的效果还好。

网友:
好呀 驱动不错呀

网友B:
转矩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矩状况

可能谁都没看清楚6000转的空载功率是多少, 实测是50w左右。

这个测试不是想和大家说6000转就能实用, 其实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最多就是说明驱动器性能好一点而已。

更高转速就懒的挑战了,没什么实际意义。
还有你发的这个曲线图,有一点和实际不一样,就是电流变化,我观察电源输出电流是有起伏的变化,绝对不是一个直线,开始不到1A 最后到1.5A

这个是6线系统转速,回头在测一个4线系统的转速,会有惊喜。

网友:
20年前就用单片机做了6先驱动,速度快 力量也不小,项目上一直在用。

后来都说桥式4线驱动好,实际高速性能远不如6线。

比较合理的方案 铣床 车床 用桥式4线 低速力矩大

雕刻机用6线 可以跑高速

网友C:
驱动芯片是SLA7062?

网友:
论坛高手蛮多啊,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芯片是SLA7062?

不是

网友D:
哈哈,终于有高人来说明了,步机高速没有意义

听得进的

网友:
看图片无采样电阻,可能是stk672-050之类的芯片。
我使用过stk672-080,无采样电阻的缘故,驱动芯片故障率会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终于有高人来说明了,步机高速没有意义

听得进的

谁说没意义   加工时不丢步就有意义

网友(2012-11-10):
引用 楼主:
不是

春春,你使用的是哪款芯片吗?

网友:
大哥,亮剑吧,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