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卡盘如何拆

楼主(2012-10-10):
请问这个卡盘如何拆   看了半天没看到接缝  想把渐开螺纹盘拆开来打扫一下 因为转起来有点卡

网友:
这种后面压死的

网友:
楼主这是多大的卡盘啊,是不是自定心单动合一的啊,,,,,,,,,,,,

网友:
这个卡盘很特别的设计

网友:
3爪单动加联动,适合批量偏心加工,好设计。

网友:
三爪单动。还能联动这个真好。

网友:
好东西都是旧货

网友:
这卡盘真够牛的

网友:
英国货,设计比较特殊,三爪卡盘一般不带单动啊.

网友:
好东西 自定心加偏心  你看看卡盘的背面有没有螺丝  要是能上传张侧视图和底视图就好了

网友:
英国老油洗掉了,可惜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叫三抓自定心可调卡盘

网友:
楼主是秀盘来的吧

网友:
晒东西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卡盘一般都是在背面拆。
这种能联动能单动的卡盘第一次看到。

网友:
看着眼馋呀,真是好东西呀

楼主:
我记得小gege 有个一样的结构的卡盘  知道怎么拆么  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