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懂,望赐教!

楼主(2012-10-10):
请问固朗用户 及商家们,我用的是kds二代控,kds900
陀螺仪
,不知控里怎么设置感度啊,控里还应设置些什么啊 ,我的感度只能调到18 ,再高就会追尾,还有就是设置卡怎么配合控设置,新手不懂,望赐教!

网友:
说明书都看遍了, 不知怎么调感度啊,帮帮忙啊

网友A:
有事找度娘

网友B:
没用过固郎的JJ 不晓得从哪里指出。

网友C:
说明书真的看懂了?

网友D:
建议楼主以后把问题发在名头上,比如 “固朗 kds二代控,kds900陀螺仪--调控的问题” 这样更有针对性。以后也方便大家的查找

网友E:
我只用的华XX的,帮不了你

网友F:
遥控里面有个gyo选项…是调整感度的…把你的陀螺仪尾舵机形成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