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电池很热什么问题?求答 案

楼主(2012-10-10):
装酷特马450电极 3800KV的 全油门1分钟
电池
和电调都热到把魔术贴溶脱 电池是3S 2200 电调是好赢普通的40A 是不是电调安数不够顶不住所以过热

网友A:
同问,帮顶。。顺便问下电机热不?。。。电调热是不是因为没有那个独立供电?

网友:
电机暖而已

网友:
电机说明书 最大电流 44A .... <<<<<电调输出能力:持续电流40A,短时电流55A(不少于10秒)>>>

网友B:
电调是线性bec,本来发热就厉害。所以电调有些热正常,至于你的过分的热,检查下齿轮间隙,看是否阻力过大

网友C:
换个60A的

网友D:
那么热怎么不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