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大油门电机转速越来越慢?

楼主(2012-10-10):
450大油门转速越来越慢,
电机
声音也不对,都不能支持悬停了是什么原因??? 电调或电机香蕉头焊点虚了吗??

网友A:
电池新旧?

网友B:
电池放电不够,电调出问题或者设置好都会这样

网友C:
看看电调,我也遇到过

网友D:
螺距和油门曲线

网友E:
电池老化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G:
估计电池问题大.......

网友H: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I:
有异响的话可能是电机轴承坏了

网友J:
传动问题或者是尾管没固定好 猜的是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重新按了一次尾传动零件就好了

网友K:
估计电池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L:
接头虚焊,电池老化,有异响的话可能是电机轴承坏了。

网友M:
各种原因都有

网友N(2014-02-12):
一个一个排除啊!不就这几点吗/至少电机,电池是最好排出的吧

网友O:
赶紧换轴承和电机轴吧。用手晃一下马达看有没有轻微旷量,有的话说明电机轴也磨损了需要换

网友P:
之前我的X3也是如此,检查电调定速和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