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1 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2-10-10):
我的六轴用的是APM1 飞控 但是买来没带电池 不知道配几伏电压的电池合适  下面就2跟线留了接口,我准备接个3S的锂电池 没有问题吧??

网友A:
买的全套?到手就飞?
APM2以及2.5飞控输入电压都是5V
你的1不知道带不带稳压功能
建议你看下WIK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全套?到手就飞?
APM2以及2.5飞控输入电压都是5V
你的1不知道带不带稳压功能

是啊 到手如果有电池就飞了,,, 可到手才看见没有电池  那个网站卖的配套的锂电池都是3S的  我觉得应该整个飞机供电就是11.1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