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银直线导轨,求科普

楼主(2012-10-10):
想买上银导轨,于是咨询卖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导轨直线度,二是滑块带预压。

卖家居然说带预压的大陆无货,就是说带预压的不卖大陆,不带预压的滑块有可能从竖直的导轨上滑落。

另外导轨直线度没有国家标准?相当疑惑!

望高人科普,买线轨不能凭运气吧,合同应该体现哪些技术指标,谢谢!

网友:
带预压的貌似要多少精度以上的才有,大陆肯定有买
导轨直线度其实没多少作用的,HIWIN有精度标准的,但是没标注直线度,倒是有导轨副和安装面之间的平行度

网友:
以我们论坛的水平来要求人家上银,是不是班门弄斧了?咱们的加工手段不配啊,检测手段更不配啊

网友:
就算给你0.05mm/m直线度要求但你能保证你安装面能加工出吗?你能检测出来吗一条高速旋转轴的直线度允许士0.02mm/m直线导轨有必要吗?就算真的给你一条接近零的直度在安装后还能保证?你加工技术能保证安装位保证得了?

网友:
LZ找错人啦,咱淘宝上定的上银都是选预压的,咱都用中等到重预压的,装到机器上刚刚的,如果悬伸结构没预压的,远端矿量会不小的。

网友:
图片右下角是TBI导轨的行走精度表格,直线度和导轨长度和导轨精度等级有关,而且带预压的滑块也是非常好调的,不知道你询问的是哪家,会这么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