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的问题

楼主(2012-10-10):
我的450装尾桨没装大桨,油门50左右就开始高频振动,尾管不能摸,是为什么啊
配置:飞越450sport有副翼,冰人一体尾波,飞越推力轴承尾桨夹
还有,换了几次尾翼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A:
有时候怎么都搞不好,总觉得震,飞起来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怎么都搞不好,总觉得震,飞起来就没事了!

我怕把尾轴承震坏了

网友B:
从大浆夹开始  逐一排查 一样一样拆卸  看看哪里的震动  找到震动点  换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细调

怎么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大浆夹开始  逐一排查 一样一样拆卸  看看哪里的震动  找到震动点  换之

拆到尾桨,震动消除,换了一副震动还有

网友:
。。整个尾巴换掉就好了。。飞越一套105而已,想排震就挨个东西换 轴承 轴 对转齿 桨夹 ,前提你能保证换上去的东西都是没问题的。
不是桨的问题  桨只是把震动放大了。

网友:
会不会皮带有掉齿.......

对转齿轴弯曲也会有这种影响......

网友:
去掉所有浆夹(大桨夹和尾桨夹),如果还有震动,装回大浆夹,断开皮带传动,这样就可以判定是前半部还是后半部有震动,逐一排除,皮带过松也会有震动。冰人的一体尾波箱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啊

我用排除法,怀疑的零件挨个换

网友:
我遇到的一般是尾中联弯了

网友D:
你这个情况检查下尾控制组是不是蟹爪变形了导致尾双桨造成的,或是尾中联

网友E:
首先尾桨有没有做配平?
拆掉尾桨再慢速推油门看看是不是在某个点上还是有很大震动
如果没有多大震动,那就是尾桨不平衡吧

网友F:
从大浆夹开始 逐一排查 一样一样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