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 固定翼 吊机 调试问题。

楼主(2012-10-10):
请教各位模友:

我的1.2米 epp 342 平飞,倒飞都ok。
但是吊机时候,总要拉升降。
如果升降用微调补偿好,平飞时候中油门以上就抬头。

我怀疑问题点如下,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先谢谢各位了。

1.头轻,电池前移,或者配重。
2.电机下拉不足。更改拉力线。

另外,我想问下,调试飞机有没有什么方法,流程可以参考下。
谢谢。

网友:
慢慢折腾吧

网友A:
重心可以稍微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可以稍微靠后

重心靠后,平飞的时候,平尾就要推杆,吊机的时候岂不是拉杆更多?

网友:
大家在讨论……

网友:
应该是拉力线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配置!这样好估计重量

网友:
3D 固定翼 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心靠后,平飞的时候,平尾就要推杆,吊机的时候岂不是拉杆更多?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配置!这样好估计重量

我标准配置。

1.2米 飞翼 epp 342

朗宇 2820 kv920 13*6 豪克A型 木桨
好赢40A电调
3s 2200电池
4*MG90舵机
飞机炸了2次,加了几根碳棒修补。
全重1200克不到。

网友B:
呵呵,不能用A桨,要用E桨。这个是很重要的。用A桨很可能导致电机效率不高。
电池要放到后面点,离防火墙7厘米左右远!
楼主是否在长沙?

网友C:
对于3D机来说,拉力线一般是不做角度的,一般固定翼重心在20-30%之间,3D机一般重心都要靠后,在50%。吊机练习相对容易一些,由于舵面超级大,平飞时靠手感修正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能用A桨,要用E桨。这个是很重要的。用A桨很可能导致电机效率不高。
电池要放到后面点,离防火墙7 ...

我是上海 徐汇的。
我感觉现在的木桨拉力挺大的啊。下次桨没了买个E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3D机来说,拉力线一般是不做角度的,一般固定翼重心在20-30%之间,3D机一般重心都要靠后,在50%。吊机练 ...

貌似,epp kt的板机不弄拉力线吧。
epp仓身,或者轻木好像都用的拉力线的吧。
如果不用的话,平飞岂不是超级不稳定。
我今天把拉力线修正了下,明天继续试飞。回头继续研究。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3A机调试,要飞行中观察姿态,慢慢调。做到侧飞不打升降也能直线,爬升也能直线。反正各种姿势都能直线。谁有资料给一份看看。

网友C:
     不用貌似,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3D机不需要做拉力线角度,喜欢走航线,就不应该选3D,3D机在所有机种中,属于刀走偏锋的类型,你用调试3A的手法调整3D本来就不靠谱,压根就不是一类东西,另外3D动作,最基本的是“眼镜蛇”,说白了这种机器,设计时候就没过多考虑平飞性能,对于你要求的一些列直线。说明你对“3D机”理解不够。
3D机属于进阶型的机子,可能需要练习3A,基本功扎实了,动杆精确,再飞3D,就比较容易上手,我见过很多飞3D和电直的疯子,他们的机器飞行时就很少有什么平飞等等常规动作,外行看来,飞机只有起飞和降落时候才是正着的。
      前边我也说过,3D舵面超级大,稍微靠手感动一点点就能修整状态,这个对基本功要求很高,君不见高手大多是两手捏着杆子的,更便于细微修正,你说的超级不稳定,可能技术上的问题吧,平时练习可以通过遥控器的D\R开关,切换大小舵量,航线飞行用小舵,3D飞行用大舵量,这样飞机会听话很多,慢慢练手感

网友:
这个差不多吧  拉点升降很正常

网友D:
342,这机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2,这机做的还是买的?

肯定买的啦

网友E:
吊机,完全靠手来稳住,不是靠飞机自已。想稳装个三轴飞控吧,脱手都能吊,不过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慢慢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吊机,完全靠手来稳住,不是靠飞机自已。想稳装个三轴飞控吧,脱手都能吊,不过就没什么意义了。

歪七八钮的飞机,给高手也稳不住。首先飞机要稳定,然后人来控制。我是这么理解的。
做kt机,epp F3P的飞机,哪个高手做出来是歪歪扭扭,直线都飞不了的,然后自己控制飞直线?
都是本身就能飞稳,然后你再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貌似,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3D机不需要做拉力线角度,喜欢走航线,就不应该选3D,3D机在所有机种中 ...

剖析精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于3D机来说,拉力线一般是不做角度的,一般固定翼重心在20-30%之间,3D机一般重心都要靠后,在50%。吊机练 ...

我的30E——150cc成品机,都有右拉,一些还有下拉~~难道厂家有问题?
飞机如果连直线都飞不直,谈何3D?靠手去纠正癖性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歪七八钮的飞机,给高手也稳不住。首先飞机要稳定,然后人来控制。我是这么理解的。
做kt机,epp F3P的飞 ...

说得好!
一架飞机如果装配不过关,基本上不会好飞~~~
玩模型玩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装机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装机的精度会越来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得好!
一架飞机如果装配不过关,基本上不会好飞~~~
玩模型玩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装机的时 ...

大哥,能指导下怎么调试飞机吗?
现在我装好的飞机还停留在能飞航线的状态。肯定达不到飞3D的标准。
能否详细阐述下,飞行中的调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能指导下怎么调试飞机吗?
现在我装好的飞机还停留在能飞航线的状态。肯定达不到飞3D的标准。
能 ...

呵呵,我还正在写你就发帖了~~
楼主,如果如你所说正飞倒飞都正常,那说明飞机的重心是基本正确的~~~在目前状况下,垂直拉升和垂直下降,看飞机姿态,以此判断升降舵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考虑拉力线~~这种EPP飞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地方,就是副翼,如果两边副翼位置不在正中间,而同时往下一个很小的角度,相当于襟翼效果,那机翼会产生升力让飞机偏转,反之你自己思考~~~调整副翼用侧飞偏转方向的方法来判断~~~调整方法是两边的副翼同时往上或者往下调整同样的数值,Y线就不在此列了~~~~
要调整好一架飞机,其实相当复杂的,拉力线、副翼、升降、方向等等要各个方面都要做到精准,这样,你的飞机才会好飞~~~~

网友:
功到自然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还正在写你就发帖了~~
楼主,如果如你所说正飞倒飞都正常,那说明飞机的重心是基本正确的~~~在目 ...

大哥,我已经晕掉了。
如果您有时间,写个帖子出来,让广大初学者好好学习下。先谢谢了。

网友G:
都说明白能写半本书,5irc里面曾经有一个f3a调试的帖子,花时间可以挖到,参考一下吧。
一架飞机没有10几20个起落是很难调试到位的,光看别人说也不行,各种因素相互制约,其中关联还是要自己理解并理顺,有些癖性还需要通过混控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的30E——150cc成品机,都有右拉,一些还有下拉~~难道厂家有问题?
飞机如果连直线都飞不直,谈何3D? ...

个人理解不一样,如果都需要一个标准,飞机只需要一种就足够了,搞那么多名堂做什么,任何设计都有初衷,说白了做设计就是做妥协,N种技术指标如何整合在一块,按照你的说法,不做拉力线的厂家就有问题?某种设计偏向于某种性能,各方面都完美的机器是不存在的,我用3D飞航线,就是带杆飞,朋友都很奇怪怎么同样一台机子,我飞航线就稳稳当当,他们飞就如同脱缰的野马?我个人理解3D机重心靠后,做失速飞行,感觉更轻盈飘逸,但是平飞肯定会受到影响,两种性能,不可能完美柔和在一起,我一直都在强调,不做拉力线,是为了让某种性能得到更好的表现,并没有否定拉离线的作用,至于各人更偏向于哪方面,那是各人喜好咯,对于你说的连直线都不飞不直谈何3D的看法,我保留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都说明白能写半本书,5irc里面曾经有一个f3a调试的帖子,花时间可以挖到,参考一下吧。
一架飞机没有10几2 ...

确实是这样,很多东西,得自己飞自己体会,书本上没有,而且还不是人人都遇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歪七八钮的飞机,给高手也稳不住。首先飞机要稳定,然后人来控制。我是这么理解的。
做kt机,epp F3P的 ...

飞机能飞直线不代表吊机就不会跑偏。失速的动作跟高速的动作,控制的方式区别很大。楼主你还是适合用飞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3D机来说,拉力线一般是不做角度的,一般固定翼重心在20-30%之间,3D机一般重心都要靠后,在50%。吊机练 ...

说的很好 我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30E——150cc成品机,都有右拉,一些还有下拉~~难道厂家有问题?
飞机如果连直线都飞不直,谈何3D? ...

我是玩3D的。我也是这样理解!

网友:
以平飞,重心正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貌似,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3D机不需要做拉力线角度,喜欢走航线,就不应该选3D,3D机在所有机种中 ...

我来说两句,供参考

3D机好赖的重要评判标准就是飞机有没有坏的飞行癖性。比如侧飞的时候,飞机总会往机腹方面偏。你当然可以用升降舵修正过来,但不偏的就是比偏的好。

所以对3D机设计者和厂家来说,他们的目标应该是要给玩家提供没有不良癖性的机子。用右拉是消除大多数飞机有左倾癖性的一个常用方法。

用完美的飞机飞出完美的动作都是件很难的事情,飞一架歪七扭八飞机就是难上加难。

3D飞机因为舵面大,有很强大的纠偏能力,确实可以让歪七扭八的飞机可以飞,但大部分的3D飞手都不会满足自己的飞机只是可以飞而已。

3D,3A在大部分的方面并不矛盾。3A的调试在很多方面是可以为3D所借鉴的。

祝飞行愉快!

feda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个人理解不一样,如果都需要一个标准,飞机只需要一种就足够了,搞那么多名堂做什么,任何设计都有初衷, ...

3D重心靠后,这点我没意见,不过我们讨论的是拉力线的问题,这个是模型飞机里面最为基础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说的不设拉力线是不是说你的3D拉力线角度都为零?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小3D飞机拉力线角度为零这个是有可能的,比如我的F3P,没有任何角度~~但是你在大一点的3D,比如TOC里面,你找一架没有设置拉力线的飞机来看看~~~~如果TOC没有右拉,你说飞机会是什么姿态?
不是说厂家有问题,是厂家都经过试飞,知道飞机该设置什么样的拉力线角度~~没哪个厂家的飞机说明书会写:此机飞行的时候要带着右方向舵?~~
个人理解确实不一样,但是我知道,无论3A、3D、还是像真机,一些基本的调整、设置绝对是一样的,包括拉力线。当然,你的3D平飞你要带着杆,甚至还有右方向吧,这种用手去克服飞机的各种癖性的飞行方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种方式会让新手会恍然大悟,原来飞机是要拉着杆飞的……或者证明我水平高,别人飞得乱七八糟,到我手里稳稳当当~~~
可能是你适应了这种飞行方式,所以你飞行会很顺手,说实话,要是换着我,假设一架3D直线的时候需要拉杆或者方向不停地补偿,估计我只能飞得像坨屎,呵呵~~~~

楼主:
我去看看3A的调试。我的飞机还需要很多调试,不过估计这架还没调出来,就要换新的了。已经炸了 好几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3D重心靠后,这点我没意见,不过我们讨论的是拉力线的问题,这个是模型飞机里面最为基础的问题。
我不知 ...

首先,我说的可以不做拉力线,是指小3D
其次,重心靠后虽然对于失速飞行有好处,但也会对平飞状态有影响,修改拉力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问题还是出在重心上,尤其是小尺寸的“贼”机,拉力线的作用微乎其微。近几年出现的这种运动款的3D,跟传统的3D机例如蝴蝶,吉比相比,尾力臂长很多,俯仰安定性好很多。也许跟传统3D调试方面,略有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说明白能写半本书,5irc里面曾经有一个f3a调试的帖子,花时间可以挖到,参考一下吧。
一架飞机没有10几2 ...

你照片里的这架飞机是不是1.3米不到点,800块左右啊?
什么配置,飞起来如何?

网友(2014-06-19):
温习了下此贴。

怎么没人分析一下右拉、下拉的原理呢,听说右拉和下拉一样,都是正飞帮忙,倒飞帮倒忙。
所以你3D倒飞多,不拉挺好,正飞右补舵,倒飞左补舵,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貌似,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3D机不需要做拉力线角度,喜欢走航线,就不应该选3D,3D机在所有机种 ...

相当专业,正解

网友:
慢慢学着炼。

网友:
重心稍微靠后一点试试

网友:
我的3d都没有拉力线

网友:
靠浆拉力垂直爬升,看飞机向那边偏,调直就行!

网友:
你是不是要去比赛啊,拉力调了蛇滚就不好做了。

网友H:
飞行中没有那个姿态是更重要的机型 我觉得不要高拉力线 是正途  大3D俺没飞过 但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右拉  和下拉  不是说存在就是合理 有厂家这样搞 不代表是对的  能说说理由不

网友(2014-08-07):
吊机拉升降而不是推,平飞抬头。重心,你的重心要向前一点,同时向上一点。拉力线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飞行中没有那个姿态是更重要的机型 我觉得不要高拉力线 是正途  大3D俺没飞过 但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搞右拉  ...

本人制作过20几克到700克不等的模型飞机上百架,我的理解是 :对于机身侧面较小的杆身或仓身机,右拉和下拉是必须设置的,其主要用来克服螺旋桨反扭力;其次,上单翼飞机由于拉力线在机翼的下方,对于整个飞机来说机翼上方的风阻比下方要大,飞行时飞机容易抬头,因此需要较大下拉角,而中单翼或下单翼可以少设或者不设。对于1--2百克的片身3D机一般不需设置右拉和下拉。

网友:
吊机不稳很正常吧,要手动修正

网友:
吸取精华,读贴要带有自己的观点,多思考,多思考!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I:
刚接触3D不久,我也不太懂,说说我的30E,没有任何拉角,侧飞基本没有任何癖性,听话的很,飞完之后气得我想把莫厂家得EPP30E扔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刚接触3D不久,我也不太懂,说说我的30E,没有任何拉角,侧飞基本没有任何癖性,听话的很,飞完之后气得我 ...

什么牌子的30E,说来听听,还有epp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什么牌子的30E,说来听听,还有epp的是什么牌子的?

轻木的自己做的  空间有图片   EPP是T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