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尾舵机好坏

楼主(2012-10-10):
怎么样辨别尾
舵机
好坏?我的9257插斜盘舵机通道正常。飞的时候打右舵,有时候会失灵,一会又好啦。换520又是好的,难道说明9257坏了??还有什么办法验证吗

网友A:
我想是的

网友B:
估计是电机挂了

网友C:
你把这个9257插到别的飞机上试下。

网友D:
电机再用就挂了

网友E:
电机或者接线

网友F:
什么拉杆?

网友G:
再查查原因

网友H:
试试用手小心的堵转,看看齿轮工作情况

网友I:
这个要高手 来解答

网友J:
一般是电机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