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并冲是只显示一组电池的信息吗?

楼主(2012-10-10):
我是新人,问一下,b6接并冲板,同时给4块3s电池充电,充电器显示好像只能显示一块电池的3个电芯的电压,其他3块电池的电芯信息能显示吗?我看了半天说明书也没有找到。谢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并联就是把几块当一块冲嘛,2个2200就当一个4400冲,不光只显示一块电池,还会把几块电池电压冲成一样~便宜电池无所谓。高级电池还是很心疼的

网友:
并充    顾名思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就是把几块当一块冲嘛,2个2200就当一个4400冲,不光只显示一块电池,还会把几块电池电压冲成 ...

3s的电池都是11.1v的,电压充成一样的不好吗?什么价位的的是好电池?我用的都是100多块的电池。花牌和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就是把几块当一块冲嘛,2个2200就当一个4400冲,不光只显示一块电池,还会把几块电池电压冲成 ...

3s的电池都是11.1v的,电压充成一样的不好吗?什么价位的的是好电池?我用的都是100多块的电池。

网友:
每片电池的性能都有细微差别,一般不会都是标准的4.2,最大4.15的冲到4.2就过冲了一点。B6把并联冲是把几块电池当一块冲,自然没有平衡一说了。一般的电池30C或以下的区别不是很大,大厂的可能使用次数要多些,放电能力是没区别的,只要没虚标40C的电池肯定比30C的好,直机和电固要求不高,到了大型3D和大涵道机电池C数越大越好!

网友:
这个必须看不到。。。

网友:
是3组电芯的信息

网友:
随便看看,学习中,顺手顶一下

网友:
3s的电池都是11.1v的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