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视频铣铝主轴卡死!!)(试了下铣铝,感觉不对求助,1F附视频)受影响,也入小雕,上

楼主(2012-10-10):
此机购买的成品。。没精力自己做,工具不全。。。
试了下'搞'铝,还行。。。
又买了些刀,还有钨钢刀,准备开始做我的国产泥头斗。。。

用的4mm的4刃钨钢刀,转速24000,F1100  下刀量0.2mm,求助。。。。。。。。。

雕刻机 再次憋刀,这次玩大了,主轴抱死了,但钨刀仍没断,见视频末端,。。。。失败!失落!

楼主:
附:泥头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wOTgwOTcy.html

网友A:
丝杆固定侧都省的机子,实在不看好。楼主省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固定侧都省的机子,实在不看好。楼主省着用。

谢谢提醒,这机器还哪有缺点啊,,往各位指点下,我好改进。。

网友:
还是可以改的啊,实在不行,楼主可以自己改的。

网友:
要雕水泥?什么刀好使?

网友:
这个机我有一台,用来做你这个还可以,做浮雕不行。

网友:
丝杆一段的轴承都没有啊

网友:
加个轴承效果就上一个等级,才300多也不舍得啊,用来搞豆腐吧

网友:
看着不壮实

网友B:
楼主压板用的不对,另一边应该有垫块垫得跟工件一样高或者稍微高点,螺杆应该靠近工件那一侧

网友:
做的漂亮 比我的漂亮多了

网友C:
想看铝被'搞'了之后的光洁度,希望努力再试试'搞'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压板用的不对,另一边应该有垫块垫得跟工件一样高或者稍微高点,螺杆应该靠近工件那一侧

怪不得,我紧压板时,总是地下的铝材翘起。。。。

网友D:
我怎么看到丝杆有固定端?手轮那头不就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看到丝杆有固定端?手轮那头不就是吗?

丝杠的另一头直接通过连轴器连接电机轴。按理,之间要有轴承座的,否则电机有可能吃不消。

网友:
想看作品.  机器好坏 .  看作品.

网友:
也想看看LZ搞铝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丝杠的另一头直接通过连轴器连接电机轴。按理,之间要有轴承座的,否则电机有可能吃不消。

哦,你说的是支撑端,如果固定端没问题的话,用电机的两深沟当支撑端没有问题。实际上低刚度机子都这么玩了。如果连固定端都省了的话,就有点过了。。家用小车小铣,丝杆都只有固定端,没有支撑端,一头悬空

楼主:
我。。。刚看了下 ,刀全被铝粘死了,。。咋回事呢,,另求解如何去除沾到刀上的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看了下 ,刀全被铝粘死了,。。咋回事呢,,另求解如何去除沾到刀上的铝。。。

4mm的铣刀24000转,不粘刀才怪,这么个用法,钨钢刀也架不住这么祸祸,

网友F:
铝件容易粘刀,需要加油润滑。看楼主是没这个条件了。及时清理铝屑。一旦粘刀,无法自行恢复。需要停机清理。刀刃上面的白色很薄的一层铝要是不清理干净,铝屑排出的通道光洁度不够就会立刻又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件容易粘刀,需要加油润滑。看楼主是没这个条件了。及时清理铝屑。一旦粘刀,无法自行恢复。需要停机清理 ...

加油 主要是 怕把工作台搞的埋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油 主要是 怕把工作台搞的埋汰。。。。

铝件不会搞脏的,你放心好了,切削油上去后,下来布一擦,亮的可以闪你眼。相反,不加油干铝,搞的不好表面状况很不能看,你粘屑的刀边上一圈走下来就和老鼠咬的差不多。

网友:
主轴转速太高了。
步进电机端没支撑没有关系,但另一端必须要有固定。

网友:
1加工铝最好用酒精冷却,

2把转速调到8千-1万两千转,

3黏住铝的铣刀用壁纸刀尖一点点往下刻,弄完了,铣刀还可以用。

网友:
楼主的刀是过中心的吗,感觉下切那一步有明显憋住的声音。

网友:
明显憋住的声音--四刃刀都不过中心,加上深切0.2,闷刀的时候速度明显降下不少,换双刃的铣刀,转速1万左右可以看得到铝削出鞘的

网友:
主轴转速低点,用铝专用铣刀可能会好些.

网友G:
再不停下就要断刀了

网友:
听机器声音粘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不停下就要断刀了

刀是断不了的,我试过了,机器拉不动这钨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刀是断不了的,我试过了,机器拉不动这钨刀

4MM钨钢刀,这次视频里没断是运气。下一次,没这么好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4MM钨钢刀,这次视频里没断是运气。下一次,没这么好运气

你错了,又憋了一次刀,我靠,这次玩大了,主轴饱死了,幸亏卖家说给换个。。。。但刀仍没断,一会上视频啊。。。

楼主:
最后一刀,多深。。。。

这次是4mm 2刃钨刀。。。F1000 进刀量0.2 转速10000+

网友H:
楼主什么电主轴?功率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看铝被'搞'了之后的光洁度,希望努力再试试'搞'铁

你这是别人的母牛力气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什么电主轴?功率多大?

800W 水冷。。。。

网友:
看你那铣的效果,楼主是不是又一个主轴接反转的人300元的直流主轴比你这变频都强,铣铝应该是刷刷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800W 水冷。。。。

800W 水冷不应该就着点力气吧?楼主检查一下。我的垃圾直流电机E543感觉力气小,速度慢,正考虑是否换一个800w的变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800W 水冷不应该就着点力气吧?楼主检查一下。我的垃圾直流电机E543感觉力气小,速度慢,正考虑是否换一个 ...

转速才10000啊,肯定没力

网友:
刀用错了,我也遇到过。不过我是直接烧了一个步进驱动(可是那个驱动是3轴一体的用单刃铣刀。

网友:
1这种轮廓加工铣深槽的加工方式是,越往深里加工,粘刀越严重,如果是加工铁,铣刀损伤加快。

2这时必须有合理的冷却方式,冷却液要有,压缩空气排屑更重要,这两种方式楼主都没有。

3编程时,尽量不要用这种加工方式,加工效果差,铣刀磨损快,容易出加工意外。

网友:
另外,800W主轴切削力较小,进给速度F1000有点高了。

加工参数非常重要,一个参数不合理,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