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KK的问题 调了一天了.......

楼主(2012-10-10):
KK板激活了 校准中点也做过了 油门行程也弄好了 现在问题是装上桨之后 给一点油门 飞不起来 给大一点油门直接就地翻跟头倒扣过来.......
用的是十字模式 我检查过了一遍电机的旋转方向 跟KK的定义是一样的 难道是我桨装错了么
求救求救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反了。。。。论坛有教程

网友:
抱歉~乌龙了……

网友:
相同的架子 顶个~~

网友:
电机转动方向呢?桨的正反呢?

网友:
陀螺仪反了

网友A:
基本是陀螺设反了,我也是刚折腾完。断电、吧ROLL设到0、通电、蓝灯快闪3次、把副翼摇杆拌向另一边(左或右)、蓝灯长亮、摇杆回零、等待3秒钟、断电、再上电、解锁、起飞。如果还侧翻,将上述动作重复,过程中把摇杆反向即可。应该是这样的,我是在废掉2根桨以后摸出来的。

网友:
桨要确定装好了,电机顺序别装错了

楼主:
电机的顺序我是按照十字模式的顺序接的电机并调整的电机方向 后来装桨的时候 保证所有的桨在电机转动起来之后风全都往下面吹 应该就对了吧
附我装电机的参考图

网友:
哥们还是扔了吧。你在折腾会对四轴失去兴趣的,还是买个好点的飞控,最差也得是FF的,有条件兔子或是哪吒吧,我刚开始也是和你一样,当时真想不玩了,后来朋友的兔子很轻松的调好了,你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陀螺设反了,我也是刚折腾完。断电、吧ROLL设到0、通电、蓝灯快闪3次、把副翼摇杆拌向另一边(左或右 ...

我把ROLL电位器调0 开机但是蓝灯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