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回原点 迷糊

楼主(2012-10-10):
刚玩步进,Z轴搞好了,装好原点和极限开关后就准备通电了,现在Z轴是钻一些要求低的孔和一般的雕刻用的,没必要用奢侈的伺服,以后要做个线规的铣Z轴,搞重要的东西用的。伺服的回原点原理简单,就是电机在原点开关信号后减速,原点信号关闭后在那一圈的螺距内找到编码器上的Z 相信号,以这个螺距上的这个信号为机械原点,但我这个是步进的,没有编码盘,撞到回零开关后怎么确定这次与上次步进电机回原点的角度是一个位置呢?开关的误差很大的,以开关信号为原点信号不可靠,要以一个螺距中电机上次的角度为原点才准确,没编码盘怎么知道电机角度在哪个位置了呢?128MM长度的86电机直联,号称6N。M 我想800转时候最多只有3N。M的力矩有效。50KG左右的重量,60KG气弹簧支撑,滚珠丝杆2505  钻孔和雕刻专用Z轴,要求能每秒100MM的速度高速的运动,也就是步进电机1200转每分的情况下,不知道力气够不够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Y轴用的1。5KW的伺服,另外两轴做粗活时用步进驱动工作台下的大齿条实现粗略的进给,这样对机器以及电路方面的损害小,一般的工件利润低,用丝杆和伺服的话划不来,精密活时转换到滚珠丝杆伺服带动,不知道步进和伺服电机混用会怎么样,当然伺服是有脉冲功能的。

网友A:
原点开关我用感应的那种,误差不超3丝。步进电机越大速度越上不去,1200转基本没戏。

网友:
上不了这速度,七八百转基本顶天了,所以我经常说我朋友花五六万买台万金油车床,干活时你忙他不忙,六万不到买一台步进驱动的车床与另外几台干活速度一台马车一台高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开关我用感应的那种,误差不超3丝。步进电机越大速度越上不去,1200转基本没戏。

我这电机配的驱动性能比较好,60VAC,相当于80VDC了,空载能上2800左右的,声音好听的很,到时候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主要是钻孔的排削动作要快才有效率,排削后再以这个速度进给到切削区域减速下刀,所以这个轴已经尽量做的十分的轻了,也好奇步进电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 ,等我测试好就知道了,不行的话换110的五相,就不信那么大的还不成。

楼主:
3丝?怎么保证的呢?系统接收到原点开关的信号后以这个信号为原点的位置?那样的话马达转速稍微快点转过一个角度了吧?那要很慢很慢的速度才能保证0。03的回零误差吧?感觉步进电机的回零全靠回零开关的重复精度来保证了,就是瞎子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丝?怎么保证的呢?系统接收到原点开关的信号后以这个信号为原点的位置?那样的话马达转速稍微快点转过一个 ...

伺服电机返原点是不会大于三丝的原点开关是接在伺服驱动上.上位机原点信号是伺服反馈给它的

楼主:
是不是在联轴器上加个磁铁,用霍尔开关信号代替伺服的Z相信号才能保证每次回零的位置基本于第一次一样呢?

网友:
干活用步进?你会发现每天在流血.越是利润低的越要速度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电机配的驱动性能比较好,60VAC,相当于80VDC了,空载能上2800左右的,声音好听的很,到时候实际测试 ...

你这电机再好也不及广数,knd配套的三相混合驱动好吧人家空转更快,速度控制与位置控制不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看来步进回原点精度完全取决于原点行程开关的精度了,查了一下资料,说只要原点开关精度是0。1的话能保证在一个步的误差,也就是1。8度,5MM的丝杆的话就是0。025的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联轴器上加个磁铁,用霍尔开关信号代替伺服的Z相信号才能保证每次回零的位置基本于第一次一样呢?

用金属感应开关,最好使用常闭型,安全准确,只要感应块一到断开信号

网友A:
机器回零速度可以设置,设置好后每次回零速度都是一样的,马达转得多快因为每次都一样所以误差不会大。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还没见过用伺服里的Z信号做零点的机器。

网友:
我的57电机1505丝杆可以达到F6000,86电机2005只能F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回零速度可以设置,设置好后每次回零速度都是一样的,马达转得多快因为每次都一样所以误差不会大。可能 ...

做分度盘可以用伺服的z相复归信号,

网友B:
字数太多,懒得看, 路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数太多,懒得看, 路过帮顶

谢谢帮顶,但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没有耐心学习学东西学不深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但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没有耐心学习学东西学不深的那种。

我全看完后帮顶!养成好习惯吧:)

网友:
我也全看完帮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但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没有耐心学习学东西学不深的那种。

靠 回个帖也被咬,
      当然也可以看得出你看人是表面的那种.

网友:
成品雕刻机都是直接撞行程开关回原点的,选择优质微动行程开关,因为每次工况差不多,再加上回程时速度慢一点减少惯性,精度尚可,以前切3CM厚的亚克力时,分两次下刀,切下的字基本上看不出来,另外刻标牌换刀做镶嵌,也没看出问题,没用表测过,感觉误差也就是0.1以内,至于伺服回原点用Z信号,很感兴趣,以后会试一下,好像是不能超过半个螺距才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 回个帖也被咬,
      当然也可以看得出你看人是表面的那种.

你既然能回来再看一遍证明我的看法是有点片面了,昨晚很多事情要想查了一大堆的资料没一个是有说的清楚这个问题的,有点烦闷,加上你说懒得看觉得有点恼火,今天头脑清醒点了,我那样说确实不对,无意人身攻击,还请兄弟原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既然能回来再看一遍证明我的看法是有点片面了,昨晚很多事情要想查了一大堆的资料没一个是有说的清楚这 ...

哈哈 兄弟 的情商确实在我余料之外,前辈就是前辈.

  我就是涂一幽默,别无它意,所有帖子都顶一下,升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帮顶,步进这玩意不研究了,机械式行程开关直接装上去听天由命了,不过我这行程开关不便宜,机床的原点和极限专用的,两个触头的140元一个,三触点的165一个,做工L J得很,钻那个孔本来可以用10。1的钻头搞出后触头的间隙就刚好,他们偏要用10。5的钻头搞,松松的就不爽,影响精度。相比外国的真实天地的差别,不过外国的贵一倍多点,三个连顺风快递一共花了我475元

网友:
舍得花这个钱的 是追求完美之人,知足,知不足,不知足.
      中 国人缺少这根经.以至于  东西做出来就满足了 成就感就100分百了,
日本鬼子,德国佬,做出东西来 才只是个开始,一直完善到完美.
                  差距..

网友:
不知道LZ为什么会那么想。不论你钻多少个孔,都不用每次都回零啊 ,回一次对好刀就可以了。
另外的伺服驱动器上的原点输入信号只是给伺服驱动器用的,不适合用在我们D雕刻机这种场合,  MACH CNC的原点信号一定要接回接口板的,跳过了伺服驱动器,什么编码器Z信号和机床的原点信号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Z信号只是给他驱动器用而已。
不管是伺服还是步进,回零的速度都设定得很慢,只要开关每次都在同一个位置触发,都不会有问题。回零信号触发后,相应的轴会反转一定的角度,这个角度在工业控制系统里是可以设定的,MACH CNC控制里应该是个常数,无需关注。

网友C:
几块钱的机械限位开关,打开回原点功能,打表反复实测很10来次,回原点精度能到0.005-0.015.  步进电机要跑1200,还要带那么大的负载有难度

网友:
我从头到尾认真读了。好象房老大说过机械开关也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的机械限位开关,打开回原点功能,打表反复实测很10来次,回原点精度能到0.005-0.015.  步进电机要跑 ...

不是这样理解的,我的意思是第一次对好刀后,下次做第二个工件,回零点就不用再对刀了,直接用工装定位工件,然后开机就行了,不是每钻一个孔回一次,另外我说的1200转的速度是说退刀速度,不是回零的速度,回零要**的速度,有气弹簧支撑,还有10KG左右的向上推的力气,步进电机不但没受力反而有个力气帮他向上,1200转退刀不丢步应该可行,向下只受10KG的阻力,速度降到1000转空进刀到下刀位置。

楼主:
蜗 ,牛也屏蔽吗?蜗,牛这两个字有歧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联轴器上加个磁铁,用霍尔开关信号代替伺服的Z相信号才能保证每次回零的位置基本于第一次一样呢?

这个方法最准确,精度最高,只要系统支持这种回零方式,西门子的步进系统就是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理解的,我的意思是第一次对好刀后,下次做第二个工件,回零点就不用再对刀了,直接用工装定位工 ...

“我的意思是第一次对好刀后,下次做第二个工件,回零点就不用再对刀了,直接用工装定位工件”

这个就是你系统的重复定位精度了,这个 精度不够0.01就是你系统有问题了,要么是丢步影响,要么就是受步进大小步影响。

丢步就不说了, 大小步你把细分调低一些, 还是不行,换驱动吧。

转速问题,不好说,需要测试。

网友:
有种韩国的接近开关,
重复精度可+—0.01,
有种西门子机械开关可以0.002
有种欧姆龙的光电开关,也可以0.002

网友D:
我觉得步进电机回原点,根本不需要什么开关,
你前进走了多少步, 后退也多少步,就可以了,

网友:
刚开始学习,不太懂大家说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用硬件和软件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效果才最好。

楼主:
时间很紧急,暂时不搞这个回零了,今天上午装好行程开关安装座,钻好了挡块的螺丝孔,等一下15:30开工,19:30收工,先找到做挡块的材料,再把挡块铣出用于调节和行程开关接触位置的长槽和压行程开关的斜坡,完全标准化的工业制造,不用那些业余的东西了,集成度和安装方面都不及正规的机床用的,而且恶劣条件下可靠性不能保证,维护起来要人工,一次搞到位算了。如果下午还剩时间就把镶条和压铁贴塑。

网友:
看了,得知是工件加工时的“工艺原点”,那么就是机器的重复定位精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步进电机回原点,根本不需要什么开关,
你前进走了多少步, 后退也多少步,就可以了,

步进可不是次服。。。它只管跑不管实际跑了多少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步进可不是次服。。。它只管跑不管实际跑了多少步。。。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从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我们可以知道,
给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转一个固定的角度,
加工时你一共进给了几个脉冲,那么回退几个脉冲,肯定就回到了原点,
而且步进电机没有累积误差,即使是开环模式,定位精度仍然很好,
----------------------------------------------------------------------
而你说的它只管跑不管实际跑了多少步,这个情况只出现在简易驱动器上,
比如那种用NE555做的脉冲发生器,只能让步进电机跑起来,
但是你不知道他跑了几步, 当然也无法准确回退了,

这样你其实把步进电机当成了一个直流减速电机使用,
根本没有发挥步进电机应有的定位功能,

网友:
我用过的一个软件,它的回零位是这样的:首先快速回零到限位开关动作,然后电机自动反转后退到限位开关复位,再慢速转到限位开关动作。这样就消除了电机的惯性移位。这个软件就是3D打印机的上机位软件。

楼主:
今天搞了十个钟头,把开关档块都装上了,明天看相机能不能充进电,能的话晚上上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