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恶魔)重心 划水姿态 电装配置 综合讨论贴内有视频图等

楼主(2012-10-10):
静态满载吃水深度

撞水的水花

撞水的水花

虾脚前端时不时会撞水

虾脚前端时不时会撞水

内部 前面是6S 3300 MAH电池仓

内部 前面是6S 3300 MAH电池仓

重心在绿点的位置。

重心在绿点的位置。

出轴角度 这个是向上的 向下 适中的都试过,无果

出轴角度 这个是向上的 向下 适中的都试过,无果

网友:
{:虽然不知道是神马!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目前的速度很不理想,还没之前同配置的O艇快,配置是6S的电,海王180电调,KDS 3674 2370KV电机,38的CNC桨,请大家帮忙综合分析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动力是够大,但这虾吃不消啊   太重了,整个拖着水跑能快吗?

网友:
虾小了,设备重了。

网友A:
師兄:
船軸向天???不是我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師兄:
船軸向天???不是我眼花???

各种角度都试了试

网友:
樓主果然是个高人~~~~!

网友B:
你把轴的入水角与船底尾角调诚一置。也就是说角度再向下调5MM试试

网友C:
换大桨、3叶桨、大螺距桨, 桨轴往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轴的入水角与船底尾角调诚一置。也就是说角度再向下调5MM试试

感谢您在旺旺上给我发的图 试过了 太向下了船跳的比较厉害

网友D:
明显载重过大 导致前脚吃水过深 虾脚尖头都快平水面了 在无法减轻重量的情况下 将重心后移一点  你出轴偏上也是想让船在行驶中借助推力让脚出水面高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大桨、3叶桨、大螺距桨, 桨轴往下调

明天我试试,我这虾是不是吃水太深太重了? 拜读了您之前的小虾 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载重过大 导致前脚吃水过深 虾脚尖头都快平水面了 在无法减轻重量的情况下 将重心后移一点  你出轴偏上 ...

是的 按说轴应该是向下的 但这船太重了 只好平一些 船头才能滑的起来

网友:
不排除虾脚设计问题, 是否滑水面过小? 可垫片滑水板提升虾脚升力

网友E:
虾应该上高KV电机,配小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虾应该上高KV电机,配小桨。

十一假期研读了您翻译的资料,很受用

网友:
总结虾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速度很不理想,还没之前同配置的O艇快,配置是6S的电,海王180电调,KDS 3674 2370KV电机,38的CNC桨 ...

友情提请:用过和你一样的KDS 3674 2370KV电机,6s2P,铁锂电池 最高21V,38铜浆,有良好的水冷循环系统,15分钟全速,电机歇菜了,这款电机好像是无感的,比有感的最高转速要低1-1.5万转,小心使用。

网友:
动力很强,但是,重量也很足
试下大螺距的桨,桨可以再大一点,另外,把重心再往后移移试试~

网友:
是不是奥拓车上V8发动机,太重了,换成3650,4S,减少约300克,再试试。

网友:
过来偷学莫拍砖,受不起。

网友:
我的65CM电O也就冰轮3670KV2475 好盈120A 438桨 用的是4S两块3500MA电池并联 速度大概60吧 问题就是电机温度很高 电池温度也有点高 现在买了个水泵 水冷应该不成问题 不知道能不能用5S.

网友F:
什么都不懂,看到楼主的电脑是imac

网友:
這艇的噪音聽起來跟油動的差不多了!

网友:
槳是38mm直徑嗎?是就小了點,用螺距相同,直徑在40mm或以上的跑去,看有沒改善!還有就是別左拐彎跑這類艇!

网友:
设备重了~换高KV电机吧,重心靠前了~电池啥的往后挪挪,

网友:
看视频,感觉电机转速没上来。还没有hydro1 的装法快。
跑完船后,电机,电池,电调温度是否有过高现象。
如果是,建议换同kv小一号的电机,最好换4极的,比如豹·子电机 。
这只船,个人感觉并不需要用到3674电机。3660 就可以了。
hydro1的装法,也只是用到b29 或 b3650的4极电机

网友:
請問圖中箭咀所指示的部份是自行加設的嗎?

网友G:
跟重量没关系,应该是虾脚安装的不对。没听过么,只要有足够的动力,门板也可以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重量没关系,应该是虾脚安装的不对。没听过么,只要有足够的动力,门板也可以飞起来

这个要看看是哪方面了, 跑极限的话不是重量问题,问题在虾脚。 如果只是绕圈玩玩,问题就在重量了

网友:
很飘亮的船。真想要一条。可欺买不起。只能流口水了。

网友:
应该是太重了

网友:
虾脚有些钻水。如果楼主不介意的话可以吧虾脚向上倾1至2度左右

网友:
途装很漂亮,多换几个配置跑跑.感心脏太重.

网友:
楼主壳哪里有的买啊

网友H:
动力劲猛,加个机翼可以媲美水上飞机了。。。

网友:
明显是前脚浮力不够,
升高前脚,前进角度。适当+宽右脚接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