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固定翼 飞机调整,跪求toc高手指导。

楼主(2012-10-11):
请教各位模友:

我的1.2米 epp 342 平飞,倒飞都ok。
但是吊机时候,总要拉升降。
如果升降用微调补偿好,平飞时候中油门以上就抬头。

我怀疑问题点如下,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先谢谢各位了。

1.头轻,电池前移,或者配重。
2.电机下拉不足。更改拉力线。

另外,我想问下,调试飞机有没有什么方法,流程可以参考下。
谢谢。

网友A:
头轻,调整重心!一般不要随意更改拉力线角度,否则吊机和滚转更不平衡!垂直爬升调平升降舵和方向舵,然后中速平飞调整重心!

还有,飞3D一般重心稍靠后一些更好,因为常做失速类动作!

再加一条:一般不要用配重的方法调整重心,除非机上设备位置调整无法满足重心调整的要求!

网友:
这jj看的就是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轻,调整重心!一般不要随意更改拉力线角度,否则吊机和滚转更不平衡!垂直爬升调平升降舵和方向舵,然后 ...

谢谢,我争取早下班去试试。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赛巴赫,但是我们的吊机不稳, 请问你们用的多少寸的浆 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轻,调整重心!一般不要随意更改拉力线角度,否则吊机和滚转更不平衡!垂直爬升调平升降舵和方向舵,然后 ...

谢谢。我去调整后试试。今天到家感觉风有点大,择日在飞,否则炸机概率太高了。

网友:
这飞机不用动拉力线的吧!除非你的出厂就是次品。拉力线用侧飞试最准。我的跟你的一样,侧飞时是直线,基本不用改。

网友:
TOC是什么?1.2米的泡沫机也是TOC吗?

网友:
强啊~ 1.2M的TOC
应该是正常吧,1.2米的小像真机吊机时不打舵修正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