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求助,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11):
求教高手,我的是传统的6EX老控
在接入模拟器里面的时候,摇把会不自然地跳,久不久就往一个方向跳一下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是什么地方坏了么?还是设置有问题?谁遇到过?这个情况该怎么修理?

楼主:
补充一下啊,这个往一个方向跳是模拟器里面跳,不是真实的手柄跳,当模拟器里面我显示遥控器的时候,就发现摇把在跳,飞机也在乱跳,但是他不是满天乱跳那种,久不久跳一下,幅度也不大,飞机也能控制,就是跳的时候飞机偏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位器不好了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模拟器?
如果模拟接口接触良好,多半是电位器有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你的模拟器接口接触不大好了,你试试把遥控器放到哪里不动,看看他还会不会跳,如果不会跳了,那就说明是接口的问题!你的飞机如果一样又偶尔跳舵,那就是你的控电位器磨损了,换个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模拟器?
如果模拟接口接触良好,多半是电位器有问题了

这个跟模拟器没关系,我用的是凤凰,我换了其他模拟器,也换个狗,还存在

网友:
把接收机和舵机接上,看看舵机会不会跳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