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推重比超过2的涵道飞机吗?如何实现

楼主(2012-10-11):
有推重比超过2的涵道像真飞机吗?如何实现?大家来集思广益讨论一下。

网友A:
有米就能解决120 金属涵道7kg推力爽到你死为止。。。

网友:
比较难实现吧,大部分金属涵道自重就占推力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再加上电池,重量不超过推力的一半挺有难度的,如果用双发涵道可能余量大些,不过米的余量也要相当的大

网友:
飞机的自重要很轻才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米就能解决120 金属涵道7kg推力爽到你死为止。。。

死了都要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了都要爽

网友:
如果完全按照像真机的气动布局来安装动力的话基本没任何可能性推重比达到2,装了大动力的函道,机身本身需要体积来容纳,而大功率的函道也需要大容量和大放电系数的电池,这本身重量就不小。但如果不考虑像真外形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死了都要爽

网友:
小心空中解体

网友:
很简单,用米实现,这还用问

网友:
德国的碳纤涵道

网友:
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米。

网友:
  f15使用70金属涵道,6S180O毫安45C电池,起飞低于1200克,推力2400克。SU34配双70金属涵道,6S3300毫安45C,起飞2000克,推力4000克以上。。。。等等,45C或以上的电池是必须的~最简单的,最牛逼的台湾小F16配70金属涵道,6S1800毫安65C,起飞1000克~推力2500克。。。额,速度比较快

网友:
我的SU34配的双70涵道也没见达到能垂直上升的姿态啊

网友:
还是可以到的吧 不过电池涵道重量都是正比的 如果不是正比 那飞行时间就非常短了

网友:
超过2的真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