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ultiWii四轴从蓝牙改成了WiFi控制的,不过今天射桨了

楼主(2012-10-11):
左前方的螺旋桨没有拧紧,飞行途中直接射掉了,导致右后方的桨摔断了,悲剧啊!

控制端是一个iPod touch:

控制界面:

我的 ADNS 5020EN 还在路上,有了它, 我的四轴就更牛了,哈哈!

网友:
牛 改的代码?

网友A:
触控还不如物理的有手感……

网友B:
没有视频就无真相...而且软件怎么看着不像自己做的...

网友:
桨夹用在反桨上的悲剧:
1.拧的太紧:一摔机,螺旋桨根部断裂
2.拧的不够紧:飞几次螺旋桨就自己跑了

网友:
TP-LINK TL-WR703N!

有教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控还不如物理的有手感……

目的是使用新的控制方式,比如说iPhone的加速度计来控制前进方向,使用罗盘进行真正的head free。下一步加光流传感器,实现精确定点。
还有,四轴操控没多大可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视频就无真相...而且软件怎么看着不像自己做的...

呵呵,如何看出来?
看来你的头像也只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控还不如物理的有手感……

还有好处就是多出来很多pin,我加上sonar和电压监控, arduino pro mini还空出四个数字 pin和四个模拟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如何看出来?
看来你的头像也只是摆设

本来就是摆设..

网友:
我觉得~用手机~更合适玩具……

网友:
这是来显摆的呢。。。还是分享技术?!

网友C: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教程?

买个tplink wr703n, 刷openwrt, 然后把串口接到arduino上,遥控器根据multiwii的serial协议写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tplink wr703n, 刷openwrt, 然后把串口接到arduino上,遥控器根据multiwii的serial协议写一个

谢谢赐教。。但是太复杂了。。哈哈。。。不过真心谢谢你

网友(2013-01-07):
openwrt刷好了,但串口接到arduino上,这步怎么实现,
自己用蓝牙做成功过,但响应有点慢= =可能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分享一下教程?

网友:
射浆很危险   还是选择好点的叶子

网友(2014-06-10):
好技术,能不能也教我做一个。。。QQ940939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