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 充电器的 毛病

楼主(2012-10-11):
我的 720充电器   只能 10A多点充电    A数上不 去  不 知道为什么    电源是没 毛病了  实验过了  到 10A就 上不 去 了

网友:
内容是不是电源不给力

网友:
估计你电源不给力...

网友:
电源多大的?

网友:
明细电源的功率不足。

网友:
充电器设置里的电源功率没调好吧

网友:
检查电源负载下的输出电压,降得很厉害就是典型的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 Hyperion充电器软件限制不能超过电池容量的2倍 你把电池容量设高一点, 充电电流就能设高了

网友:
不会是默认限制了2C充电了吧

网友:
随便看看,学习中,顺手顶一下

楼主:
ou 马上学习         看看  是 不是 调的毛病谢谢好心人    给以回复 !

楼主: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eID=180283489343730我 的电源是这个   大家看 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Snap.htm?spm=a1z09.2.9.61.o6j8yy&tradeID=1802834893 ...

东西不错,不过不时候家用,太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