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自动换刀思路

楼主(2012-10-11):
加工一个工件,往往需要几把刀才能完成,普通的自动换刀实在是难DIY。那么就参照自动车床的多刀位工作模式,在Z轴上平列多挂几个无动力主轴,统一由主电机带动,只有行程够大,也能起到一定的换刀效果,并且比普通的换刀快多了,精度也高。我的就装了三把,一把开粗,一把精修,一把倒角,呵呵,最多就装不下了,行程太小。

上面说的平列安装,你也可以把无动力刀头做成活动的,用那把刀就那把刀下降工作,不过要用到另外的控制器了(主机有PLC功能的也行),专门控制刀头的上升和下降,普通的步进控制器就行,当然气动的也行。

用最低价的维宏也能实现换刀功能,具体方法是:
维宏的主轴输出有三个信号,组合后有7个速度信号,也就是6000转一个,10000转一个,。。。。。你可以把6000转的信号输出用于开粗,10000转的信号用于精修,12000转的信号用于倒角(倒角我最喜欢,倒了角的工件真是太好看了)15000转的信号用于换刀信号(提刀),其余三个信号分别对应三把刀的下降信号。

至于编程,三把刀分别安照三把刀的原点(也就是对工件上的一点,我是工件的中心点)编程,然后把他们加在一起就行。

三个主轴分别能够上下的我没有实验过(我机器太小,装不了),哪位有兴趣的试试,,,,,,,,,,

以上的优点在于你可以用1万元的机器做出15万机器的工件(当然,我不会说1万的机器就和15万的机器一样了),成本优势就出来了。

由于加工的产品原因所以没有照片。没有。

网友A:
在z轴上?那就是排刀机了但这样就不能装顶尖车长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z轴上?那就是排刀机了但这样就不能装顶尖车长料

我说的是3轴数控雕或者铣,实现自动换刀功能。

网友:
技术贴.
  非常好,楼主不是一般人.

网友B:
不过,几个轴固定,与升降 要精度了,不然白瞎了换刀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3轴数控雕或者铣,实现自动换刀功能。

你说在雕刻机z轴加几个主轴?这个可以的我以前厂里最多加过六个主轴头,用气缸做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z轴上?那就是排刀机了但这样就不能装顶尖车长料

现在好多的数控车系统有Y轴功能,在不影响尾顶和电动刀架的情况下也可以垂直加装排刀的,横向的距离有点不够了。有伺服主轴功能的差不多就是卧式加工中心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在雕刻机z轴加几个主轴?这个可以的我以前厂里最多加过六个主轴头,用气缸做推刀

加三把无动力主轴,六个我见过,他一次加工六个工件,就是多头机嘛。我的意思是指DIY的基础上实现多刀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多的数控车系统有Y轴功能,在不影响尾顶和电动刀架的情况下也可以垂直加装排刀的,横向的距离有点不 ...

你说这种叫走心机不是现在才有而是一直都有,现在带副轴的可实现五轴六轴联动,我以前的厂最老一台五轴是九八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种叫走心机不是现在才有而是一直都有

是啊,工业的机器不是我们DIY用的。我真的要用走芯机的话就去买一台了,肯定不会DIY。我说的只是在DIY的层面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三把无动力主轴,六个我见过,他一次加工六个工件,就是多头机嘛。我的意思是指DIY的基础上实现多刀位 ...

不是是安装六把不同的铣刀加工不同的工位,一个高速主东西,一把钻孔一个做开粗一个攻牙一个钻大孔一个倒角六个工序,比换刀最快的加工中心加工要快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工业的机器不是我们DIY用的。我真的要用走芯机的话就去买一台了,肯定不会DIY。我说的只是在DIY的层 ...

走心机不是做长轴就不要买,价格是走刀机的几倍,我上面说的那台日本星牌机九八年买的一百多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几个轴固定,与升降 要精度了,不然白瞎了换刀功能

精度不用你担心的,多头主轴上下的导轨好点的话估计比一般的换刀精度高很多,因为他简单,定位的控制点都是死的,理论上可以无偏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不用你担心的,多头主轴上下的导轨好点的话估计比一般的换刀精度高很多,因为他简单,定位的控制点都 ...

这个用线轨用气缸伸缩刀刚刚的,像以前这产品铣底公差只有一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心机不是做长轴就不要买,价格是走刀机的几倍,我上面说的那台日本星牌机九八年买的一百多万

走芯机只是在特定的加工中有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芯机只是在特定的加工中有优势。

不过我以前那厂主要以走心机为主,主要产品做各种精密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线轨用气缸伸缩刀刚刚的,像以前这产品铣底公差只有一丝

相比普通的换刀,刀具的二次夹装就存在着误差了,要想精度高,那费用就不是线性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安装六把不同的铣刀加工不同的工位,一个高速主东西,一把钻孔一个做开粗一个攻牙一个钻大孔一个倒角 ...

你那个机器大就可以啊,我的太小了,装不了这么多。肯定比加工中心快多了,精度也不比加工中心差。不过刚性是个问题。

网友C:
QB很早就搞定了, 3 主轴换刀, 5轴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度不用你担心的,多头主轴上下的导轨好点的话估计比一般的换刀精度高很多,因为他简单,定位的控制点都 ...

嗯,所言甚是

我是在讲 如果大家DIY的话,这个地方要做好,不是在批判楼主.
别不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QB很早就搞定了, 3 主轴换刀, 5轴机

不错啊,看来要搞行程大一点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所言甚是

我是在讲 如果大家DIY的话,这个地方要做好,不是在批判楼主.

没有啊,我今天所说的是换刀的另一个比较能实现的思路,以前我就钻了死胡同。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方法在磁动力上已经看到过实物了,和楼上的视频相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今天所说的是换刀的另一个比较能实现的思路,以前我就钻了死胡同。

期待楼主的大作,如果这个成功,估计很多人都要跟疯 来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种叫走心机不是现在才有而是一直都有,现在带副轴的可实现五轴六轴联动,我以前的厂最老一台五轴是 ...

"在Z轴上平列多挂几个无动力主轴,统一由主电机带动"有创意、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Z轴上平列多挂几个无动力主轴,统一由主电机带动"有创意、能实现。

我只是在前一段时间进了几个木工用的ER25主轴,他的就是平列安装,皮带传动,主轴距离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