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dfc 螺距问题

楼主(2012-10-11):
3gx连好了,螺距
舵机
无法反向,调螺距螺距曲线也没有反应,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舵机坏了

网友B:
通道错了,要么是选的模式错了

网友C:
遥控器螺距通道设置反向不就OK嘛

楼主:
螺距通道反向,遥控里怎么设都是反向的,拉副翼摇杆,螺距舵机不动,升降,螺距舵机也不动,推油门升降,副翼正常,就螺距舵机反向,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原来,连接第三通道和第六通道时要对掉一下,螺距对应油门了。大家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