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求助

楼主(2012-10-11):
我买的是NUA6充电器.电源是台湾明伟的电源.用的是2200毫安电池25-50C我电池还没有充电过.我用万能表测了一下,电源输出的电压是12.05V.然而在到UNA6在测了下还是12.05V.搞不懂,我的充电电池老板说电流设置在2.0A.电压设置在4.2V不知道对不对.我把电压调到很低,在充电器上面测电压怎么还是12.05V.

网友:
充电器上的12.05V就是指输入电源的电压

网友:
无语了,A6充电器输入12v对的。pl8输入还27V呢。你要看充电器的充电电压的。电源不是直连电池的,中间有充电器的

网友A:
A6充电器输入电压是12v。通常,11.1V的遥控航模锂电池都由3片锂电芯串联而成(3S1P),即每片电芯的电压为3.7V。模型、手机、摄像机等的锂电上标示的电压称为标示电压,
是从平均工作电压获得。单片锂电芯的实际电压为2.75~4.2V,锂电上标的电容量是4.2V放电至2.75V所获得的电量。遥控航模锂电池必须保持在2.75~4.2V这个电压范围内使用。
所以充电的时候,把A6调到4.2V就行了,因为对于每一块锂电芯充满电视4.2V。 如果是3S的电池,充满电也就12.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充电器输入电压是12v。通常,11.1V的遥控航模锂电池都由3片锂电芯串联而成(3S1P),即每片电芯的电压为3.7 ...

谢谢很有用,明白了

网友B:
都不看说明书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不看说明书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