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角铁

楼主(2012-10-11):
焊机买了好几年 每次焊东西都是跟狗啃一样 今天突然发神经 出现鱼鳞状的

网友:
电流合适,移动速度合适,电弧长度合适,角度合适,就出来。不过说得容易,我还没练出来。

网友:
TIG的,好焊机。

网友A:
你这个电流稍大. 并且你手在一直抖 没走直线
弄不好的好 新手大概45-60度角焊条焊接,

想悍的好看,要经验多联系,焊接的时候看着 铁水不要流到焊条前面去,
..

我没学过专业的焊接,以前在工地上我老爸教我的,自己焊接经验与一年
,仅供参考,楼下说很不错,20楼正解.  30楼是个焊接高手啊

网友:
去油库上看看教学视频吧。。。受益会很大。。

我的焊机才买不久,,经常出鱼鳞了,就是不稳定,,还是很多时候变狗啃。。。

我总结的经验是,,

电流设置合适,

焊件打磨平齐,

初学的时候焊接面尽量水平,

移动要有节奏,薄件因为升温快,需要适当边焊边适当加速移动,否则容易烧穿。

最关键的是把握节奏,不慌不乱,,,还有配上自动变光面罩会省事很多。。。

网友B:
移动很有讲究,有划1字,有划圆弧,有划椭圆。。。。无法表述,,,

还是建议初学者去看教学视频。。。

网友:
焊机用处大。这也算渐入佳境了。

网友:
焊接是要看拉伸强度的,焊的再好看不结实也是没用,看楼主的应该是电流偏小,焊渣没有砰出去,我也没学过焊工,只是干了7-8年机修,时间久了鱼鳞文就有了,现在焊东西除了压力容器焊的好看点,其他都不怎么好看,只要强度达到就行,焊的好看累人啊

网友:
焊的还算过的去

网友:
忘记说了,引弧的时候最好在搭铁上或者是焊口上,那样焊接的时候能遮盖住,楼主这样随意引弧要是想搞掉,又要用角磨机了

网友:
本人最拿手的就是10个厚的钢板对接

网友:
比我焊的好

网友:
呵呵,比我好多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练好点焊就够用了,一点一点来,也能焊的好看

网友:
这种焊纹是最简单的焊法了……
楼主这种,不好看,强度也不够哦……

网友:
这个是氩弧焊接的?

楼主:
是电弧焊的 130A电流 点焊 呵呵 对我这样新手来说 已经比较满意了

网友:
我的焊机还没用呢

网友:
正在自学

网友:
既然买了TIG就要用啊~这样的材料打磨一下用氩弧脉冲焊接很好看的。

网友:
焊接还是靠多练习,等铁皮可以焊不出洞了就功德圆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流稍大. 并且你手在一直抖 没走直线
弄不好的好 新手大概45-60度角焊条焊接,

又找到一點台灣和大陸的不同了

台灣平銲角度大約在65度~80度左右(比較接近垂直)
這樣熱量才會集中進入工件之中
電流也可以開的比較小一點省電
這種薄角鐵我一般是開60A就能焊的很好了

雙手持焊把,角度高一點
一般人銲上半小時就能銲的很好了
當然要注意防護
以免脫皮

网友:
看相片是電流小了一點或是電弧太低
熔池滲透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很有讲究,有划1字,有划圆弧,有划椭圆。。。。无法表述,,,

还是建议初学者去看教学视频。。。

台灣叫作熾動
個人習慣C型熾動
就是一直畫英文字母的C

有熾動
魚麟紋就會出現
直接用拖的(拖焊)
就比較不會出現了

网友:
焊接还是靠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我要能有这水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找到一點台灣和大陸的不同了

台灣平銲角度大約在65度~80度左右(比較接近垂直)

恩恩,我业余的, 平时这样做的. 没经过专业的训练,这样焊了一年,多谢矫正.

网友:
优力特电焊机?好用吗,多少钱进的?

网友:
搞的不错  努力

网友:
JJ好 没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找到一點台灣和大陸的不同了

台灣平銲角度大約在65度~80度左右(比較接近垂直)

委座找的这个不叫不通,应该叫通病。大陆的教科书现在也是要求比较垂直的度数,特别是TIG MIG MAG的焊接 热量的集中更有利于焊接成型以后探伤的时候麻烦少。

网友:
焊时打小圈圈,,鱼鳞状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