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助一下 卡盘问题

楼主(2012-10-11):
弄了个手板仪表厂,卡盘卡工具的时候 转起来明显不同心,卡了 各种标准非标准圆。
拆下卡盘,研究了下 发现卡爪接触工具表面的地方 三个爪都有不同程度磨损,判断了下 应该是这里出了问题,于是想问一下,卡爪怎么换,换卡爪会不会变好,还是卡盘久了,新卡爪换上旧卡盘上去不一定像 新卡盘一样有精度~~
卡爪怎么安装呢?、???顺序是怎么样的 诚心求赐教啊 最好带上说明图~~~

网友A:
楼下正解.
5楼说的也很在理.

网友B:
既然都想换了,为什么不找高手把卡爪宫一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C:
卡爪侧面有数字的,1.2.3,按顺序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