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雕刻机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各位前辈。我的电脑没有并口输出。请问用PCI转并口板可以吗?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转接. 配一套815 845的平台 200搞定了,

我的H55平台使用转接的,信号差急了,问题不断. 最后把转接卡直接垃圾桶了,

吧前女友卧室的机器 搬出来服役的. 实在不行 你就上USB.

   我亲身试验的,  也或许有的主板不会出问题,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凡是转接板,做工都不咋地。

网友:
你不要试了不行的,我前几天刚弄的,晕死我了

网友:
买个usbcnc卡吧,简单好用。

网友:
转接卡便宜的二三十的想都不要想  那种只能连打印机的     全功能的至少都是200左右   能不能用还没法保证,芯片不同也没人试验过。  你花这个价钱还不如自己换台机了
我自己就是淘的二手富士通小型机   稳定性好  才200来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使用转接. 配一套815 845的平台 200搞定了,

我的H55平台使用转接的,信号差急了,问题不断. ...

现在还在用前女友的东西啊?

网友:
拿分撤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在用前女友的东西啊?

其实 还不是我买的 哈哈

网友:
买台二手一体电脑300多,什么都搞定